请教!!天七遥控器如何清码?

楼主(2017-12-01):
由于两个遥控器都在同一架飞机上对过码!!现在想清一架!!求教~~

网友A:
接收机再与第二个控对码后,与第一个控失效了,不用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再与第二个控对码后,与第一个控失效了,不用清

谢谢!!但我刚刚试了下!!两个控一起开!都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刚刚试了下!!两个控一起开!都能控制

你的天七接收厉害了,我们在第一个控关机情况下,对第二控对频成功,第一个就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七接收厉害了,我们在第一个控关机情况下,对第二控对频成功,第一个就失效。

遥控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厉害啊 这样教人不是超方便教练线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这样教人不是超方便教练线都省了。

教什么人?自己有两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什么人?自己有两个遥控器

就是一个遥控给教练用   一个给学生用  这样教练就可以带飞了

网友:
会同时两个或多个都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