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k110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家里的HCP60的飞机主板坏了,手里有个k110的主板接收器
弄上去结果发现有个直线舵机是反方向的,问下各位大神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不

网友A:
110的舵机是反向的,把舵机接线边上的两条线互换,中间的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的舵机是反向的,把舵机接线边上的两条线互换,中间的不要动

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反应

不懂了,我的就这么改的

网友:
舵机红黑线对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