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问题

楼主(2017-12-02):
副翼是不是开的有点小!
采用混控

网友A:
入门级地话 不算小  如果做横滚动作 太柔的话 可适量加大

网友B:
什么混控?副翼混控升降?你如果不开尾翼升降的话,小了,本身副翼离重心就近,俯仰力矩就小,再不开尾翼升降,俯仰操作肯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混控?副翼混控升降?你如果不开尾翼升降的话,小了,本身副翼离重心就近,俯仰力矩就小,再不开尾翼升 ...

好的,我先试试,如果小再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地话 不算小  如果做横滚动作 太柔的话 可适量加大

这种小飞机不要求多暴力,柔和的飞

网友C:
很难飞吧……你的舵面在尾翼之前,做升降操作的时候尾翼一定和你拧着来的。
要混控也到尾翼上去做混控,要么副翼升降分开。
如果给副翼做三角翼混控,出来的只能是襟副翼混控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飞吧……你的舵面在尾翼之前,做升降操作的时候尾翼一定和你拧着来的。
要混控也到尾翼上去做混控,要 ...

对对对,果然是老手,说的对,我把后边的升降改个混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