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浆制作过程

楼主(2017-12-02):
上次做了一纯木浆,这次做了一对加铁芯的木浆,强度有增加。

网友:
可别射了..

网友A:
好手艺,我也喜欢木桨,有一次下雨天飞,发现调平的木桨又不平衡了,原来木头吸水性不一致引起桨不平衡,从此就放弃木桨了。楼主的创造力让人佩服

网友:
这手艺木匠出生的吧

网友:
表面再喷层漆

网友:
怎么平衡?

网友B:
问题是有几个人敢用啊?

网友:
这真是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我也喜欢木桨,有一次下雨天飞,发现调平的木桨又不平衡了,原来木头吸水性不一致引起桨不平衡,从 ...

额,难道你不知道木桨要做防水处理么.......比如刷油和上漆封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难道你不知道木桨要做防水处理么.......比如刷油和上漆封闭..........

每个桨的弯曲度不一样,很难做到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桨的弯曲度不一样,很难做到一致

+1,木桨难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难道你不知道木桨要做防水处理么.......比如刷油和上漆封闭..........

说对了,木浆是要上胶的,我是用502胶刷了一层的,而且在两端渗了502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桨的弯曲度不一样,很难做到一致

做木浆用多层板多层胶接,多层板每层木纹是交错的,一来可以增加强度,二来可以防止浆弯曲。

楼主:
一是重量一致,有图。二是刷502胶后做浆平时,在轻的一边滴点520就可以了。

楼主:
你觉得铁丝会折断吗?直径1.5MM的铁丝还可以吧,当然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D:
铝线会不会更好。。可能的话 中间加几根碳棒会不会更理性。。 哈哈 敬佩。。在一个城市就好。俺们一起用。。哈哈 哈哈哈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会不会更好。。可能的话 中间加几根碳棒会不会更理性。。 哈哈 敬佩。。在一个城市就好。俺们一起用。 ...

说对了铝丝是好选择,可以减轻重量,细碳棒刚性也不怎样,可以增加强度,下次再做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对了铝丝是好选择,可以减轻重量,细碳棒刚性也不怎样,可以增加强度,下次再做时试试

这帖必须得顶

网友E:
我是磨用压刨床压的翼形,没有楼主这手艺,楼主用的啥木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磨用压刨床压的翼形,没有楼主这手艺,楼主用的啥木头呀?

我用两层2.0的航空层板,中间夹一层1.2的桐木板,做完后大概4.8MM。图片中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是重量一致,有图。二是刷502胶后做浆平时,在轻的一边滴点520就可以了。

轻的一边滴502?浆那么长,滴哪个部位?你怎么确定,并不是两边一样的重量就平衡了,而是要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密度,每一毫米都要一样重,重量的部位都要完全一样,才能保证转动惯量一样

网友:
怎样做出翼型?

网友G:
重量重心问题都不大,关键是翼型怎么确保一致?或者翼型基本不太重要,毕竟两边配重一样一只桨也有人飞,另外开孔的精度和时间长了会不会扩孔应该也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的一边滴502?浆那么长,滴哪个部位?你怎么确定,并不是两边一样的重量就平衡了,而是要一样的形状, ...

是在重心位置滴502,你说的对的理论上要每点的转动惯量一样,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碳浆的注模工艺决定了不可能每个截面的重量一样,最多也就做了个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量重心问题都不大,关键是翼型怎么确保一致?或者翼型基本不太重要,毕竟两边配重一样一只桨也有人飞,另 ...

翼型也只是做了上下两个面一致,对称而已,翼型不对可能对浆效有点影响,扩孔的问题是要经常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有几个人敢用啊?

是没几个人敢用,但对于研究改装桨(比如加长桨)飞行效果很有帮助

网友:
做个单凸桨,增加续航

网友H:
不知成本比碳纤维的便宜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知成本比碳纤维的便宜多少
工业上 材料成本 应该差距不是非常大,主要是时间跟加工设备成本。。。 哈哈。俺现在真的折腾不起来了。。 要是有机会蹭下木浆。我还是敢飞飞的。哈哈。。。

网友I:
飞过线操纵的哪个没有削过螺旋桨?只是不知道木桨能否暴力3D?

网友J:
主要受力点在铜套这里,这个铜套内圈应该加环氧加强。

网友K:
做的太棒了,好久没见这样的帖子了,记得09年10年的时候,论坛里边有做的,后来就见不到了.
楼主真是好手艺!!

网友L:
手艺不错,各有各的玩法

网友M(2018-02-13):
牛逼啊,我以前固定翼的时候全是做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