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回中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02):
新手入的亚拓150x,今天试了一下,再低油门情况下,遥控打舵摇杆自动回中后舵机臂也自动回中,单但油门加大后(达不到起飞油门)遥控打舵摇杆自动回中后舵机臂就不自动回中了,,要反方向打舵舵机臂才会动。把飞机大桨拆掉试了试也一样,这样正常吗?我以前一直用华科尔minicp练习,试了试舵机在大油门情况下也是摇杆回中舵机也自动回中的。另外这台150x飞机一直存在用刚充满电的电池悬停会突然向左飞的问题,要大舵量向右打舵才能拉回,跟舵机不回中有没有关系?

网友A:
这就是3轴陀螺仪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3轴陀螺仪的特性

minicp也是3轴的吧,但是可以回中

网友:
一般有点轻微回中,回中越快就是十字盘感度越高,你试下调高十字盘感度

网友:
不同的三轴陀螺仪会有少许不同,你可以飞飞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这么设计的,不必担心。

网友B:
有震动的话,陀螺认为你姿态稳住了,没必要回中。没震动静态时候才会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震动的话,陀螺认为你姿态稳住了,没必要回中。没震动静态时候才会回中

我是把大桨拆掉试的,应该没有震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震动的话,陀螺认为你姿态稳住了,没必要回中。没震动静态时候才会回中

而且另一台华科尔的minicp带着大桨试的,震动比这个大,但是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另一台华科尔的minicp带着大桨试的,震动比这个大,但是是自动回中的

只要转起来就是有震动的,陀螺会知道。minicp是6轴,会回中。150X是三轴,三轴一般都不会回中,静态时回中只是为了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转起来就是有震动的,陀螺会知道。minicp是6轴,会回中。150X是三轴,三轴一般都不会回中,静态时回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