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穿越的破事

楼主(2017-12-02):
在学校楼下就是飞场,飞够了直机,到了搬砖的地方,x,天天加班到凌晨,没时间准备这准备那的,于是瞄上了有刷穿越,半夜加班就剩我和保安大哥的时候,公司就是飞场。之前也用过f3,cc3d,买来一体机架的有刷穿越,f3 evo 的,信心满满,结果直接懵逼。
插电飞机就猛转,吓尿,想先刷个固件吓个半死,好吧,老老实实问卖家,卖家却说,他也不懂技术,,,心里十万个xxd拉烟管齐鸣,
看描述说要输入cli命令,我去,这个没用过啊,
设置了也没用啊
接收机信号没有啊
我去,咋冒烟了。。。

好了,2周返厂回来了,这段时间好好潜了潜水,下面解答一下我这段时间的各种问题。
一、有刷f3 evo连不上电脑
1.如果用usb刷固件的话
一共有两个驱动,一个是正常连接调参数的驱动,一个刷固件升级用的短接boot的驱动。
装驱动有以下几种方法:1、电脑自己装 2、驱动精灵等驱动安装软件 3、cf或者bf首页上面有链接把那几个都下载下来,挨个装个遍 ,什么cp210x,vcp,什么zadig
主要就是那个zadig难弄点,其实每个驱动都试试就得了,基本就行了
具体方法,说到这一步了,应该也能明白了。。。
2.自然有不用usb端口的办法
我飞了一段时间,现在炸的板子上面各种虚焊,一体机就是这样,PCB当机架是轻点,但是代价就是飞机炸几次就全身的毛病,反正USB是坏了,识别到有连接,无法打开
那就换个办法,用ttl转usb模块,然后连uart1口,因为默认的固件里面USB和uart1口的msp数据流功能是开的,所以uart1也能调参(你关了其中的哪个的msp,哪个就连不上)
咋连线呢,看电路上面的gnd接地,5v接5v,rx tx两个不知道咋连看不清楚,没事,连不上调换再连,我就这样用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半吊子小白电路痴,只认得正负极的话)。
这需要先装上转接模块的驱动,这个方法同上,电脑自己装不上就驱动精灵,驱动精灵嗝屁了就zadig刷个遍。。。
这个貌似就没有那个短接boot以后需要额外驱动的那回事了,直接就能短接前后同一个驱动,区别就是USB刷固件快,这种方法慢。。。
二、接收机选不了
原来用f3的时候直接就能选uart2然后就能选那个serial rx,咋这个怎么都选不了uart1嘞?怎么保存rx serial模式都会消失
evo比f3多了个usb端口的选项,然后就是前面的msx数据流如果打开的话,后面的接收机功能是无法打开的,就是说同一个端口只能用来干一件事。
默认的uart1是数据流模式,这个板子又是让我用uart1连sbus。。。咋办,刚刚说了,还可能要用uart1调参,那uart1就不能接sbus,那就uart2接sbus,正常情况下也是uart2,这个定制的小白看不太明白
1是和USB供电分开的,所以用USB连接的时候接收机没电,但是要是用了1口连了ttl转usb,12可是同样的,都是5v,插上电脑,正好2口上面的接收机就有电了。
扯远了,如果用usb调参,1口连sbus,那就开usb的msp,关1口的msp开1口的rx
如果用1口调参,那就不管usb的事,1口的msp要开其他功能关,插接收机的2口的rx开其他功能关
这样接收机对上频,能校准了
三、插电马达直接转
这个。。。
在cli命令行里面输入dump,回车
出来一大堆命令
你可以找下,里面的set motor pwm = 400,把这一行复制,把400改成1000
顺道改了最大油门值,set max throttle = 1850改成2000
然后save,一定要save。。。
四、解不了锁
这个你把控的所有中立点归零,接收那个界面显示1500,然后在控里面设置最大行程量,把所有最低值调成1080,最大值调成1920,就解决了
为啥?因为f3都要油门低于1100才能解锁。。。
五、cf和bf哪个好
都刷一遍,我是这么玩了下,cf感觉很稳,默认参数需要稍微调调就行
bf。。。感觉不适合有刷,第一,没有黑匣子存储空间,没法执行精细调节,
第二,默认参数比较坑,我反正没调明白,现在无论如何都高速急刹会翻车。
刷回cf,一下子舒服了。所以论坛一直说bf好,应该是用于无刷,有内存的那种,要么是能插卡那种,反正你要能看黑匣。
bf翻滚倒是很爽,一下子就翻过来了,不过翻两下就没意思了,毕竟直机甩它5w条街,尝尝鲜够了,稳定飞行才是关键。
我前面50起落内,cf固件,被玩具水弹枪各种射击,一样稳稳的不动,打飞一点又回来,感觉要逆天。
后来刷了bf,风一吹,,,翻了。
我也不说啥好,啥不好,我只建议大家都试试,刷个自己合适的,比别人推荐靠谱一万倍。
六、为啥不装图传能飞5分钟,装了就能飞1分钟,为啥图传越飞越没新买的时候清晰
简而言之,图传耗电,而且加大了重量,
图传信号质量下降,要那么天线不行了,炸的要断了,要么发热严重,我买的那个就是,卖家还给了个海绵垫,说防撞,,,没啥用,还阻止散热。

图片无法上传,这个点我也懒得弄了
大家有啥问题的以后一起探讨探讨,欢迎大家留言,
直机那块就是天天s,各种炫f,穿越这块咱得多些技术贴。
最后,祝大家爽飞不炸。

网友:
经验之谈啊,新手看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