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儿童手抛玩具飞机,N30电机加双路混控佩恩电调

楼主(2017-12-03):
几天前收到了佩恩老哥自制的电调,这电调是针对 2S的N30、180、260 这些有刷电机设计的,2s电调(6v-9v)单路最大4A,但是不能用3S,貌似会烧毁,遥控器信号 pwm(1000-2000)还是低油门启动,防止高油门电机立既转动的不安全性,带启动提示声,带失控保护(丢失信号,电机停转,如果信号重新获得,把油门打低位才能解锁电调),不瞎BB了上个图给大家看下:

带线重8.8g,小体积15*26mm,是改装玩具的不二之选,有速度差混控模式和单双路模式就是自带混控的一种,双路电调的一种,我这次收到的是混控版本,所以毫不犹豫的抢了幼儿园小朋友的棒棒糖。。。。。。
不是不是,是抛抛机来改装一下,非常轻的抛抛机,翼展不到50mm,去掉头上的配重空机34.4g

开始改装

N30电机一个重8.9G

挖机仓,放电池电调接收机用,尽量挖大点,但是还不能太薄了,不然你日地球的时候会。。。。。。

在机翼中间定点,确定电机距机翼中点距离,我的是90mm,然后电机开孔,电机是10mm宽,我开了9mm孔

开线槽

开升降舵面,手动控制升降

给电机焊接两个小翅膀,直接插机翼里

两个电机焊线,一个正接正,负接负,另一个正接负,负接正,m1接左电机,m2接右,两个电机转向相反,正好带桨后可以抵消反扭矩,然后纤维胶带封口检查电机状态
混控  =  油门 X 100% + 方向 X 100%
如果开了 50%油门,而后方向到最左,那么左侧电机会减小50%,右侧会增加50%,结果就是左侧电机停转(即油门50%-方向50%=0),右侧满转(即油门50%+方向50%=0)如果开了 100%油门,而后方向到最左,那么左侧电机会减小50%,右侧会增加50%,结果就是左侧电机转50% (即油门100%-方向50%=50%),右侧满转 100%(油门100+方向50%=150%,但电机输出最大也就100%)
经检测,完全按符合设想

我怕升力不够,所以我开了副翼舵面当襟翼,用来增加升力,然后插接收机
3线口的接油门通道,1线口的接方向通道
上鸡头罩调整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处当支点(加电池和电调接收机)

头重很多,所以找个钢钉爆了个菊花,桨用的75mm正反桨,都向内转或都向外转

自此改装完毕,等待试飞

楼主:
我大内蒙太冷了,出去试飞手冻掉,Mmp的拍两个视频烂苹果特么冻关机了
感觉日了整个动物园。。。。。。
?spm=a2hzp.8253869.0.0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支持自主改装啊!佩恩创新的器材有想法,有特色!这似乎才是鼓捣航模的正确姿势!期待深度测试或改进视频!

网友B:
升降舵怎么弄?

网友C:
这改法偏重,飞机机翼可能要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自主改装啊!佩恩创新的器材有想法,有特色!这似乎才是鼓捣航模的正确姿势!期待深度测试或改进视频! ...

你说的有理,佩恩老哥的确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法偏重,飞机机翼可能要补强。

不重啊,30油门平飞,油门推大了会翘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怎么弄?

没弄升降舵,开个面动一两度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重啊,30油门平飞,油门推大了会翘头

飞机偏重,但是动力更大,所以我说的机翼要有点补强,否则暴力拉升降机翼会弯。
我当时的改法:
10A单路电调,推2个2s的8520,电池2s150~2s300。30油门平飞可控但速度极慢,风一吹就翻了。

网友D:
如果楼主简单一两句带过某电调就好了,广告的成分大于DIY的成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弄升降舵,开个面动一两度就行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偏重,但是动力更大,所以我说的机翼要有点补强,否则暴力拉升降机翼会弯。
我当时的改法:
10A单 ...

哦,意思是机翼强度加大吧,加个碳杆?这个我还没试过暴力拉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简单一两句带过某电调就好了,广告的成分大于DIY的成分~!

那人家佩恩白给我的还不兴我帮人说两句?再说人家佩恩又不图钱,就是兴趣所在而已……

网友E:
差速大了会不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速大了会不会翻

挺好飞的,除非不给油门,只推方向会转圈,没翻过么

网友: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手抛机改空心杯双发8250

网友F(2018-09-25):
   再次参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参考哈哈

网友:
能发一下佩恩老哥的连接吗?淘宝搜了一下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