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和futaba16sz有啥区别?

楼主(2017-12-03):
如题,有用过这两款遥控器的朋友吗?来交流一下

网友:
价钱算不算

网友:
通道不一样,手感不一样

网友A:
黑皮 白皮的区别

网友:
摇杆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皮 白皮的区别

不懂 黑皮白皮 差别

网友:
价格相隔这么多的最大原因是摇杆总成不一样

网友B:
我有过14sg和现在用的18sz和T6K,14的摇杆和18的摇杆,要是新买的回来了,不进行调节,手感是一样的,但要是自己去细调的话,区别就出来了。14可调性不如18好,而且最大的区别在于,18的摇杆组由于结构不同,调节到同样的螺丝高度,摇杆的拨动手感要明显比14强很多,很绵很顺,但14达不到。而14和16的摇杆是一样的。至于其他的,你可以想想,系统都是共用的,差别能大到哪里?对了,还有一个就是18的外壳做工要比16强很多,16的就是和T6K其实一样,塑料感很强,看着就的确不好看,但18的电镀膜的确很不错。可以这样说,18的定位与16不同,内部设计和硬件构架不同于16,如果你是追求高指标的,就18,但要是想性价比,就16,其实我觉得,都考虑16了,不如买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14sg和现在用的18sz和T6K,14的摇杆和18的摇杆,要是新买的回来了,不进行调节,手感是一样的,但要 ...

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买16sz还不如买14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买16sz还不如买14性价比更高

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14sg和现在用的18sz和T6K,14的摇杆和18的摇杆,要是新买的回来了,不进行调节,手感是一样的,但要 ...

谢谢分析哈,很详细

网友:
两个最大区别,1,摇杆    2、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
区别还是在于人,,,能同时用这两款遥控器的,都是魔界顶尖了,应该不会有空逛论坛

网友D(2018-03-08):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买16sz还不如买14性价比更高

14不是中文。不是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不是中文。不是触摸。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D:
14不是中文。不是触摸。

说的对,如果不是有中文,我看都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不是中文。不是触摸。

18是有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14sg和现在用的18sz和T6K,14的摇杆和18的摇杆,要是新买的回来了,不进行调节,手感是一样的,但要 ...

你想的真多

网友(2018-07-05):
我一直用14,结果用朋友的16后,看到中文还要懵圈一下,好尴尬的

网友(2018-12-16):
只要精度没问题,不用在意不明显的手感差别,飞的时候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