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漆

楼主(2017-12-03):
各位模友,你们大家都给船喷的什么漆,我用的三和自动喷漆感觉漆的硬度好低,喷完后等干燥后翻面喷另一面时,原来那面漆一受压,就被压出了明显的痕迹

网友A:
自喷漆会有这种现象哦··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喷薄点··尽量干透··然后外面喷点光油···即使有轻微压痕或者磨痕损坏的也是表面光油··稍微打磨一下再喷点光油就看不到了··还有就是船架与船底接触的位置使用软质材料·比如海绵之类的··有时候船的喷漆过了一年了还是会有这种现象··感觉跟没干一样··很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汽车维修店喷吧···

网友:
最好用汽车漆

网友B:
多凉凉就好了,按现在是凉24小时再喷别的颜色,否则。。。。。。全是血累啊

网友:
我是喷完一面 过两三天再碰另一面

网友:
自喷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会有这种现象哦··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喷薄点··尽量干透··然后外面喷点光油···即使有轻微压痕或 ...

我也感觉这种漆永远干不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凉凉就好了,按现在是凉24小时再喷别的颜色,否则。。。。。。全是血累啊

谢谢,很好的建议,我之前干了件傻事,在抛光完的船上面用马克笔写了字,喷上颜色后,立马就后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的建议,我之前干了件傻事,在抛光完的船上面用马克笔写了字,喷上颜色后,立马就后悔了

哈哈哈,都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都干过

岂止,我发现打磨完的船上有沙眼,想着吧补眼灰、原子灰干的都慢,寻思着502胶水多好啊,干的又快渗透力也强这不是补眼的不二原则吗,这么好的东西咋都没人用呢?当我用502补完后,一喷漆立马傻眼了,无论咋喷502所到之处都是一圈一圈的胶水痕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岂止,我发现打磨完的船上有沙眼,想着吧补眼灰、原子灰干的都慢,寻思着502胶水多好啊,干的又快渗透力 ...

502+滑石粉(没有的话原子灰打磨下来的粉末)很好用啊,但是你补完了还需要继续打磨抛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滑石粉(没有的话原子灰打磨下来的粉末)很好用啊,但是你补完了还需要继续打磨抛光啊

我之前试了下用502加爽身粉,结果胶一滴到爽身粉上就结块,完全没法用,可能是胶不对,我后来补眼的时候是直接滴的502胶水,啥都加,然后就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岂止,我发现打磨完的船上有沙眼,想着吧补眼灰、原子灰干的都慢,寻思着502胶水多好啊,干的又快渗透力 ...

补砂眼用红灰就好,简单快干,但也有个问题,红灰也会熔漆面,在补之前先用细点的砂纸先一时磨掉一圈漆面再补红灰有十多分钟就可以打磨了,红灰比较软打磨时砂纸要沾水,一次补灰不要补得太厚。喷最好是吊起来喷就不会有压痕了。自喷漆面哪怕是很长时间了也怕压,干了几个月放在船架上接触点一样会花,临时摆放可以在接触点上放一块保鲜模隔开,船架接触点可以买纤维类的防撞垫(超市有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等漆面干透在用汽车硬蜡摸上一层再用干净的绵布抛光就会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砂眼用红灰就好,简单快干,但也有个问题,红灰也会熔漆面,在补之前先用细点的砂纸先一时磨掉一圈漆面 ...

就是,谢谢指教。我之前用红灰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会熔漆面,搞得漆面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