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板机的右拉角

楼主(2017-12-03):
前几天做了一架index,昨天拿去首飞,但在设右拉3度的情况下依然左偏严重,但本地模友告诉我,右拉下拉都不设,可那样不是左偏更严重了吗?我到底是设右拉还是不设右拉呢?

网友A:
前两年做的EXTRA330,好像是这个名字,KT机,800-900MM左右的翼展,2212 KV1400 1047的桨,做的右拉下拉,实际上就是在上左两个螺丝加两个垫片,找好重心确实是好飞。

网友B(2018-08-26):
板机似乎不用右拉吧

网友C:
以EXTRA330为例,机翼面积较大,螺旋桨反扭矩作用不明显。副翼等舵面面积都比较大,微量操作就可抵消螺旋桨反扭矩。一般不用右拉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