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尾舵插口烧了,这个接口能即插即用?

楼主(2017-12-03):
飞的较爆,尾管在空中松脱,大桨砍尾巴,尾巴飞奔不知去向。
主板一股焦糊味,是尾电机接口烧了。我尝试用一个备用尾电机,插在图中画红圈的插口,推油门居然可以工作,而且油门线性看起来也正确。
请问:画红圈的插口能作为尾电机备用插口吗(即插即用?)?还是要重新购买新主板了?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可以把焦的元件换掉

网友:
有高手改过,你找一下
我收藏的一些小直链接,希望帮到大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15

网友A:
不可以!尾电机会一直转不会停的我试过了。但修复还是很简单这个烧掉的元件丝印是"00A8c"!x宝买个回来自己悍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另一种修复方法,不用买元件。但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零成本修复V977/K110主板的尾电机MOS,锁尾效果一流,【已上传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一种修复方法,不用买元件。但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1,我就是这么修好的,锁尾甚至更好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尾电机会一直转不会停的我试过了。但修复还是很简单这个烧掉的元件丝印是"00A8c"!x宝买个回来自己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建议把尾电机两根漆包线换掉,我的那个都不知道怎了突然自己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主电机的接口,你也可以插在这里,然后把尾电机的信号飞线飞到这个借口相对的mos管门极,效果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