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垃圾大疆3A显示严重低电(明明有电)

楼主(2017-12-03):
大疆3A刚起飞不久就显示严重低电,自动降落,可是上面明明显示着百分70多电量,重新开机,再起飞,还是飞了一会儿没事,就飞远,突然又显示严重低电,自动降落,完了,直接掉河里,电量明明还是百分40几,怎么就突然显示严重低电呢?(这个损失大疆要不要负责)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了所谓欧版电池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应该是冬天气温太低 飞之前给电池做好预热

网友C:
今天电调反厂估价,要换全新居然要维修费!我就问了一下居然换全新哪来的维修费!

网友D:
呵呵,电池感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了所谓欧版电池了?
还欧版,明明是山寨版

网友F:
电芯放电不足,冬天气温下降,理电池活性降低

网友G:
估计你电池肯定长时间满电保存没设置过自放电保护。导致电芯内阻过高,电池几乎废了。

网友H:
天冷和循环次数过多导致电芯活性下降,确实值得警惕

网友I:
我也遇见过一次次。但是是在50%左右。强行降落

网友(2018-02-23):
下次注意好了,既然报警就不要飞了,直接去找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