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50a v3推油门电机不转

楼主(2017-12-03):
如题,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告诉一下解决的办法。之前一直都是好的,设置定速模式时设置不了,结果不知咋弄的又好了,就设置了定速模式,在存储时电机转了30秒后,拔电再插电推油门电机就不转了,但是听得到电机呲呲响,就是不转。

网友:
重新设置后看能不能驱动电机?可能是掉程序了。首先检查插头有没有虚接缺项,用代换法排除。

网友A:
之前有没有高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没有高温过?

有过几次,但后面就没有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过几次,但后面就没有过

有没有其他电机?可以试试,不行就返厂。

网友A:
如果其他电机还是不行就返厂,估计是高温掉程序。如果是炸的原因,练好技术好好练习,如果正常使用高温,以后电机齿用比现在少一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他电机?可以试试,不行就返厂。

试过了,不行,那天问一下售后,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电机还是不行就返厂,估计是高温掉程序。如果是炸的原因,练好技术好好练习,如果正常使用高温,以 ...

那天问一下售后,返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那天问一下售后,返厂

电调的耐高温程度没有电机高,好盈高温很容易掉程序,电机齿大了,温度高。3500kv电机13t,3500以上上12t齿轮,介于2者之间的,调曲线。电机齿没必要用大的,可以调遥控器曲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耐高温程度没有电机高,好盈高温很容易掉程序,电机齿大了,温度高。3500kv电机13t,3500以上上12t ...

我的就是3500 13t的,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3500 13t的,谢谢你

怎么会高温?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高温?什么电机?

嘉迪的,夏天飞的时候发烫,但是现在一点都不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嘉迪的,夏天飞的时候发烫,但是现在一点都不烫

飞机也是吧?嘉迪算了。告诉你,买朗宇a2218,再备华扬2217前出轴的电机的轴6根,可以和朗宇通用。这个朗宇3950kv电机,耗电少,发热低,配12t刚刚好。现在都冬天了,我实在不清楚你那电机为什么高温,按道理,这个齿比是没问题的。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也是吧?嘉迪算了。告诉你,买朗宇a2218,再备华扬2217前出轴的电机的轴6根,可以和朗宇通用。这个朗 ...

飞机不是,自己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看看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不是,自己配的

你要听我的,有钱就上冰人,维护维修费用和飞越差不多,精度稳定性和亚拓差不多。电机我说的那个很不错,5分钟航线才3.85v,温度比同级别花牌还低。旋翼头能收个2手7075就弄个,没有就上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听我的,有钱就上冰人,维护维修费用和飞越差不多,精度稳定性和亚拓差不多。电机我说的那个很不错, ...

好的,我还有一个亚拓450L,这个就是拿来练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还有一个亚拓450L,这个就是拿来练手的

7075旋翼头可以收一个,精度高,百炸不坏。收到宽中联的用冰人的51横轴,收到窄中联的我有做中联找我,其他可以用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75旋翼头可以收一个,精度高,百炸不坏。收到宽中联的用冰人的51横轴,收到窄中联的我有做中联找我,其 ...

网友:
油门曲线一条斜线

网友C:
我有个V3飞着飞着就失去动力,就像熄火降落一样。怎么设置都搞不定,搞不懂,

网友:
掉程序了

网友D:
检查电调信号线,是不是短路了,我碰到过,电机磨到线后,电机启动不了,有间隔的报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设置卡进入不了设置界面,电机启动不了。这种就是电调丢程序了要返厂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调信号线,是不是短路了,我碰到过,电机磨到线后,电机启动不了,有间隔的报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

电调掉程序了,已返厂维修了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没有高温过?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飞了一电快没电了,我降落换电池,就是这种情况 有电流声  电机就是不转
我有高温情况!

网友(2022-03-05):
看来这是普遍的问题啊。我买了二手的铂金50 V 3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返厂需要多少钱?值不值得修?

网友:
单纯掉程序的话给来回邮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