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帮扶

楼主(2017-12-03):
3827从无下手。略懂皮毛。请问,3650无刷5800kv120的车船电调双动力,110的双孔吸水舵。48的全浸泡。能跑吗

楼主:
3s30c电芯
11.1v

网友:
kv太高了。。。。。

网友:
Kv高  桨大  跑一会儿就废了

网友:
这种电机的话要用全浸桨kv值最多2000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仍然可以继续使用5800kv马达的办法啊?,毕竟马达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仍然可以继续使用5800kv马达的办法啊?,毕竟马达成本高啊

3650电机不贵啊,5800KV肯定不能用。

楼主:
2212无刷1400kv外转可以吗?

楼主:
那个大虾支支招5800可以拿来有什么用

网友:
高kv电机效率比较低,小桨转速太高会打空泡,而且船重量不轻,搭配难度很大。5800kv全浸状态只能考虑2s+25~27桨(27桨也可能过载)。

网友A:
KV值减去一半···网上不是有二手的便宜3650电机吗···几十块一个···

网友:
你这个是车模电机吧?对船来说kv太高了。 2212外传子电机,你需要改成后出轴,才能固定吧。另外散热怎么办?老老实实的闲鱼上买个2000k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减去一半···网上不是有二手的便宜3650电机吗···几十块一个···

九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仍然可以继续使用5800kv马达的办法啊?,毕竟马达成本高啊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减速箱,转速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网友:
14樓說得對,但齒輪箱不是免費的,而且有錢也難買到,或可考慮外轉子電機,較便宜、較輕量、較大功率重量比。
部分船用外转电机资料推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4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12无刷1400kv外转可以吗?

2212外转子直接让卖家改出轴方向,自己很难改,另外最好能固定连轴器,推力太大的时候转子会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外转子直接让卖家改出轴方向,自己很难改,另外最好能固定连轴器,推力太大的时候转子会弹出

直接接万向节不行吗?
我现在准备用两个2212   2450kv     加两个40安船用水冷电调  两个34mm
半浸泡
3s7000毫安30c电池
110mm双吸舵

给3827来个混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万向节不行吗?
我现在准备用两个2212   2450kv     加两个40安船用水冷电调  两个34mm
半浸泡

我的动力和你一样的,改了出轴方向后转子转的时候前后会跳动,我改的泵喷,改动很麻烦,螺旋桨的应该会好点

楼主:
今天该换两个XXD2212.   1400kv,两个无刷40安水冷电调 7000毫安30c电池。38全浸泡三叶

网友:
降一半的功率输出,慢跑闲游也可以!千万不油门到底的玩。

网友B:
3827搞个有刷单电机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