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空中解体!蒙皮太垃圾了!有好点的蒙皮推荐吗?

楼主(2017-12-03):
      今天找到一个好飞场,不多少废话。飞机一切正常,加油,启动,热机,起飞。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在飞第2箱油的时候降落触地碰到石头把前起落架弄挂了,还好带了所有全套工具,分分钟修好继续上天。突然飞机在通场时剧烈颤抖,仔细一看,好家伙飞机右边翅膀的蒙皮几乎全部被撕扯掉了里面的轻木骨架都暴露出来。还好最后安全降落。飞机540改前三点,发动机DLE20RA,16*8螺旋桨,550CC油箱80%油门7000转左右,大约飞10分钟。      在此请教大家蒙皮除了那种常规的蒙皮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又轻又结实。我原来有个想法就是用0.2毫米厚的7075铝合金板做蒙皮,用1.2MM的自攻螺丝固定。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否?大家给点意见。还有朋友建议我用汽车贴膜的那种碳纤维热缩膜做蒙皮厚度大约0.3MM。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视频在下面。?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中间那个视频差点怼上那个电动车了

网友:
550ml只飞10分钟?不会吧

网友:
碳纤维布的才行,哪种所谓的贴膜都是假的,推荐碳布,如果经济上有压力就蒙单层玻璃钢

网友:
重新蒙皮就可以了。要么你全蒙板后上玻璃钢!

网友:
宁乡?益阳?

网友:
蒙皮弄好了不会出问题的,用进口蒙皮

网友:
我的一点小经验:不管是买的成品机还是自己蒙皮,蒙皮如果蒙的不好很容易开,在迎风面呛茬的地方略点一点502,会收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