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KINGKONG RC CA10 经典老jiefangjun卡装车实录(完结!第61楼更新视频!)

楼主(2017-12-03):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辆汽车——解放CA10

解放牌卡车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辆国产汽车,它由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7月14日开始生产,直至1986年停产,解放创造了1281502辆产量的历史,和当时雷锋同志开的车是同一款车型。它是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的见证。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车绝对不是什么性能卓越的车,启动困难、谈不上什么操控感、油耗高、乘坐也毫无舒适感可言。不过对于这款车,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有着不同的情怀,或许在老电视剧中、电影里面见到过,又或许是某资料书上、老照片中看到过,也有可能是自己在博物馆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看到过,甚至也有些老前辈自己当年也曾亲自驾驶过。现在我们如果要去找这么一款已经绝版的老车,除了博物馆里可能就是爱车者收藏的一些私人珍藏品。
而想收藏这款“见证”,又不用耗费巨资,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装一台解放CA10的模型。

解放CA10模型

这台解放CA10是来自KKRC(全称"KINGKONG RC")的一台1/12比例模型,近期已经上市,售价不到两千。

这台车从总体上来说并不是什么性能车,而是一台实实在在的仿真车。仿真结构的车桥、传动和悬挂装置,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这台车都不能够具备哪些性能军卡或者攀爬车的性能,这点在彩盒包装箱上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想买性能车的小伙伴你可能要大失所望了!那么对于玩仿真的小伙伴来说这车又怎么样呢?本帖主要就来探讨下这车的仿真性!

KKRC CA10底盘主体为铝合金结构,动力结构跟真车一样都是后驱带差速,没有锁!悬挂装置为尼龙仿真外形+一块钢板弹簧的结构,及解决了外形仿真的问题,又不至于使用全钢板弹簧导致悬挂太硬。

楼主:
套材预览

KKRC的这台CA10模型属于KIT版本,也就是买来之后大多数零件需要用户自己组装,不过像车桥、变速箱这种总成厂家已经组装完成。打开包装内部,每一个区域和类型的零件都是又泡沫海绵分开打包,保护措施做得还是非常到位,整整齐齐看起来也舒服,组装每一部分总成的时候也能够一目了然。

车头

螺丝及其它结构件

大梁总成

轮毂总成

悬挂总成及踏板

无动力前桥、后桥、变速箱及其他装饰件

货栏实木木板

橡胶胎皮

楼主:
因为这台车不是一台单纯的车模,而是作为一个纪念赠予以为老前辈,所以在斑马哪里特别定制了一套车牌。

这套车牌属于92版的军  牌,历史上每位数字代表的意义如上图所示。但其实这块车牌的数字代码实际上不存在也不正确,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义与众不同,数字本身并不伟大却也不容忽视。

2017年12月3日更新结束

网友:
直接买了成品留给俺家小小猫
一辆北 京吉普,一辆大解放

楼主:
KKRC CA10的零件主要采用CNC为主,线切割(或激光切割)、3D打印和铸造为辅的制造、加工工艺。底盘相关的重要零件大都是铸造成型后进行CNC加工,线切割(或激光切割)部分主要是在车子货斗的一些钣金件上,3D打印则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外观件,除此之外还有冲压、折弯等工业上比较常用的加工方式。下面在组装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对套材的细节做一个详细的描述。

底盘大梁部分

首先是底盘大梁部分。CA10真车的地盘本就不复杂,整体结构主要是变截面的大梁加上一些机构件和连接件。KKRC CA10底盘大梁部分的大多数零件都属于铝合金铸造成型之后在进行的CNC加工,部分不太重要的外观件采用3D打印完成。

这种外观件采用3D打印的痕迹看起来非常明显。在中、小批量生产时3D打印非常有优势,但这种成本优势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因为3D打印大批量生产和只做一两个的成本都相同。

前保险杠因为整体造型并不复杂,所以采用最简单直接的折弯方式进行加工,内部可以看到明显的折刀痕。

真车的这一部分零件是采用的冲压成型+焊接工艺,模型这么小采用这种制造工艺肯定不现实。对于这种形状又复杂又要受力的零件来说,3D打印已经行不通了,只能采取比较传统的铸造成型+CNC工艺。

CA10真车的大梁为变截面大梁,也就是大梁属于非直线的形式。能够做到这种形状的可以是冲压成型,也可以是CNC。但是对于这种尺寸的细小零件,按照这种厚度冲压会因应力过大造成不可控变形,造成良品率下降,而采用CNC制造就简单得多。

变截面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CNC道路

大梁头尾特写

讲完工艺下面进行正式的组装。

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来,不过右侧的悬挂吊耳属于悬挂部分的包装中,所以安装底盘的时候基本上同时需要把悬挂的部分零件安装到位。

安装完成效果,前悬挂吊耳+舵机安装座安装到位。说明说中说先安装舵机,这里并没有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进行,看看后面会有什么影响?

安装波箱支架

安装前悬挂后支撑孔

组装脚踏板

组装脚踏板的时候要注意前后支撑柱形状,由于前支撑柱刚好位于大梁的变截面位置,所以前后支撑柱不同,如果安装错误可能会装不上去。

脚踏板的防滑齿厚度约0.5-0.8mm左右,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凸起。但在这个比例的模型中,防滑齿的高度比例感觉不是很对,大多数车模其实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安装脚踏板到大梁

脚踏板支撑柱本身有M3的螺丝孔,可能是后来加工工艺有所调整,实际安装过程中是M2.5+螺帽固定。

脚踏板安装完成效果

安装油箱支架

2017年12月4日更新完毕。

网友:
牛逼,这是个细活

网友:
加快速度 上图!

网友A:
精致!楼主,这个车现在哪里有的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致!楼主,这个车现在哪里有的买啊?

淘宝搜“KingKongCA10”就出来了

网友:
别沉呀楼主!继续

网友:
继续继续😃

楼主:
接上回,继续组装车架

车架大梁上部分后悬挂吊耳支架是由这种异型钣金固定,除了起到螺丝的锁紧作用以外,还对大梁的结构起到了一定的加强作用。

组装完成后可以从内部看到加强钣金的安装方式。

备胎架

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用到外六角套筒,而且还是2mm和2.5mm这种级别的,一般的小伙伴家里可能很少会有这种套筒。

好在厂家比较人性化,随车拍了一套。但是在后面的组装过程中证明,好货都不是免费的。赠送的套筒只能解燃眉之急,基本上把车子装完之后套筒就废了。建议装着台车的小伙伴自己单独购买这种小套筒,工具都不用嫌多,以后也许还用的着。

大梁尾座/后保险杠安装完成,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由于是金属跟3D打印的零件一起组装,不要用力过猛,以免3D打印件的滑丝!组装这种不宜大力的零部件的时候,准备一把扭力扳手/螺丝刀就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车架的最后一步,用连接件将两边的大梁连起来,这一章节也就完成了。
PS:KingKong CA10套材不包含舵机!

但是在安装舵机的时候麻烦出现了,由于之前我们已经将舵机座安装到位,现在在安装舵机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将螺丝插进去,所以只能拆掉重装!

好在拆舵机座并不干扰其他已安装的设备,操作还算不麻烦。

舵机座安装完成,然鹅……

可能是最近加班脑子有点糊涂,忘记装前面的拖车钩。本来外六角的套筒“血量”就不长,现在又掉了半管“血”。

前保险杠拖车钩安装效果,铝合金拖车钩看起来非常有味道。

最后是大梁中部、后部连接件。

组装完成!撒花!接下来是悬挂和传动的组装。

2017年12月7日更新完毕。

网友:
晚上继续

楼主:
悬挂安装

前桥悬挂吊耳

后桥悬挂吊耳

一般来说,在货车或者载重量比较大的卡车中,都是采用的板簧悬挂,CA10老解放也不例外。KKRC CA10的悬挂采用真车的板簧悬挂结构,前桥为单一钢板悬弹簧,后桥为复式钢板弹簧。

前后悬挂的每一组板簧都是尼龙塑料板,只有最上层是钢板支撑。这种设计即能够解决板簧悬挂的强度问题,又不至于板簧太硬导致悬挂效果的降低,而且较软的尼龙板簧也没有全钢板簧的刚性大,还能够为悬挂提供一点附加的阻尼效果。

后桥悬挂采用复式钢板弹簧结构,主钢板弹簧在下,副钢板弹簧安装在主钢板弹簧上面。在轻载荷时,只有主弹簧工作;当载荷超过一定数量时,主、副弹簧一起工作。

悬挂安装完成效果。

之前发布新闻之后有小伙伴看了新闻中的组装完成图说车子的悬挂太高,有点失真。这个问题暂时先放一边,等组装完成之后再研究下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网友:
组合度好吗?

楼主: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组合度不过关的情况,各个板件都能够顺利组装完成。除了外六角螺丝!

网友:
除了悬挂高,其它的还真仿真!

网友:
我擦  这个真是无敌了

楼主:
运动部件安装

上回讲到,车架大梁、悬挂部分已经安装完毕,接下来就是传动装置、车桥和轮胎等部件的安装。

KKRC CA10车桥为铸造锌合金

安装时需要先将板簧底部的固定板去下再安装车桥

前桥采用阿克曼转向结构,约束拉杆前置。

但实际上CA10真车的约束拉杆在车桥后面,KKRC之所以放在前面可能是由于放在后面会与底盘的其他结构产生干涉。

但实际组装完成之后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干涉问题。不过毕竟是个模型,适当的做一些模型化技术处理也是可以理解。

后桥安装时同样要先拆掉板簧底部的固定板,传动轴也需要先于后桥装上。

前后车桥安装效果

车桥安装完成之后接下来是波箱。KKRC CA10单用单速波箱,主体结构材料(疑似)树脂,传动比为1/18.2。

由于只有后轮驱动,所以也不用考虑分动结构。

波箱盖板为CNC加工的铝合金板,整个盖板外面是一片封闭的整体,里面预留了两个轴承的安装位,这种设计可以让整个波箱拥有更好的密封性,减少砂石水汽的侵蚀。

在装车之前,用润滑油脂将波箱填满,因为出厂时波箱内的油脂并不太多。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波箱齿轮为冶金粉末,这种材料比较脆,但是用在这种波箱负荷不大的车上应该没问题。

KKRC CA10自配14T 32P渐开线电机齿轮

安装传动轴

安装完成之后接下来是装车架,这时候遇到了装舵机时遇到的问题。右侧安装架螺丝因为大梁的干扰插不进去,需要将右侧支架拆下来先装到波箱上。

左侧因为位置较高所以安装过程比较顺利。

安装完成效果

楼主:
轮胎、轮毂组装

KKRC CA10的轮毂也采用跟1:1 CA10完全相同的结构,阳极氧化处理之后的轮毂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硫化橡胶轮胎的纹路采用老式横纹轮胎,不过胎稳根据模型比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果按照等比例台纹来复刻,胎纹会显得很小,在1:1的现实世界中,这种胎纹遇到泥泞路况的抓地力非常有限,所以一般模型胎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进行调整。

KKRC CA10胎皮与轮辋需要胶水粘接,轮胎粘接胶水常用401胶水。(PS:401胶水是一种类似于502的快干胶,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401是以α-氰基丙烯酸乙酯为主,加入增粘剂、增稠剂、稳定剂、增韧剂、阻聚剂等, 通过化学生产工艺合成的单组份快速固化胶粘剂;适用于橡胶、金属、塑胶、木器等材料。)

轮胎安装方式既可以采用模型常用的,将轮胎、轮毂组装完整后再安装上桥。

也可以像真车一样先将轮毂安装到位后再安装轮胎(轮辋部分)安装到轮毂上

前轮的安装方式也类似,不过因为是非动力桥,所以需要在轮毂内外两侧安装轴承。

前轮安装效果

轮胎安装完成之后还剩一个备胎,安装到备胎架上即可。

另一侧的油箱同时也是设备盒,大小刚好能够容纳下一个接收机和好盈1080电调。

最后安装转向拉杆和舵机臂。

KKRC CA10具备阿克曼转向结构,最大转向角度接近45°。

底盘安装完成!撒花!
2017.12.11更新结束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楼主:
货斗组装

KKRC CA10货斗为松木板雕刻而成,上面的线槽用来模拟真车的多块拼接木板。考虑到地板和边栏的厚度只有4mm,自攻螺丝由于螺距较大固定不稳,所以货斗的组装螺丝都是采用螺距较小的机螺丝固定。

货斗大梁固定结构件

货斗大梁

后挡泥板采用厚度约1mm的铝合金板,上面印有模仿真车挡泥板形状的线条。

后挡泥板

货斗底板

货斗底板前挡板固定结构件

货斗底板前挡板

货斗底板后挡板固定结构件

后部货斗-车架连接件

货斗后挡板

在货斗的诸多加强结构件中,仅前栏板为这种铬合金,看起来闪闪发亮非常好辨认。

前栏板跟后栏板两块板子的外形非常接近,但安装孔位置略有出入,安装时注意比对空位。

栏板挂钩

栏板挂钩的安装位置比较尴尬,位置刚好栏板槽上,比较容易造成栏板开裂,所以在安装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如果真的裂了就只能胶水伺候了。

前栏板安装完成效果图

侧栏板活页板

侧栏板加强结构件

侧栏板连接器组件

在安装的时候,侧栏板两端上面的两颗螺丝孔最后安装,要预留给连接器组件。

加强筋也有比较明显的安装孔,安装合页板和加强筋的时候要注意预留空位。

安装完成效果图

栏板下合页

下合页安装效果

两侧栏板下合页采用卡销固定,在安装合页是要注意合页孔的同轴度,以免到时候因合页同轴度太差加大安装难度。不过木材具有一定的韧性,细微的差异并不影响安装。

栏板安装效果

后栏板合页

除了合页和加强结构件的区别外,后来栏板跟前栏板非常相似,不能互换!(前面装前栏板的时候也提到过)如果两块板相互调换安装,后栏板合页位置可能会产生错位,造成后栏板无法安装在货斗底板上。

后栏板下合页

后栏板安装完成效果

货斗栏板安装效果

栏板安装完成后货斗就基本告一段落,可以安装至车架了。货斗后固定点安装相对比较容易,大梁内侧也设置了固定螺丝孔。

但前固定点安装却比较麻烦,首先是左侧因为油箱的阻碍,安装时必须先拆掉油箱。

另外,位于前固定的大梁内侧没有设计固定的螺丝孔,所以需要额外的固定板进行固定。而且内部安装空间也比较狭小,安装时容易与其他零件干扰,操作难度较高。

楼主:
车壳开包

KKRC CA10的车头组件其实可以算是一款老产品了,在今年深圳“伟力杯”攀爬车比赛的时候就已经亮相,现在依然能够买单单独的车头板件。而且由于市面上CA10相关车型的板件非常稀少,这款车壳的做工和质量很好,所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很多模友都对这款车壳非常感兴趣。

CA10车头翼子板

除了CA10的车头翼子板以外,KKRC还推出了CA30的车头翼子板。CA10和CA30两者可以互换通用,CA30主要是应对大轮胎越野型的改装。

驾驶舱

驾驶舱底座,在放置座椅的位置同时也可以作为电池仓使用,能够容纳尺寸为104x48x22mm以下的电池。

翼子板、驾驶舱、驾驶舱底座假组效果

车门、后视镜、引擎盖等其他配件一览

挡风玻璃、后视镜、灯罩透明板件一览

KKRC的透明板件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也非常通透,等后面安装的时候看下效果。

车头安装组件。与底盘和货斗全部采用机螺丝不同,车头的安装螺丝全部是自攻螺丝,可以明显感觉到两种不同的风格。

最后按照惯例,还是先把板件洗一遍!
PS:洗板件对于需要喷绘的模型制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模型在出厂的时候外表可能会覆盖少量脱模剂,在喷漆的时候容易影响油漆和颜料的附着;同时清洗板件也能够去除板件上的其他杂质或油污,更有利于油漆和颜料的附着。

网友:
淘宝搜不到,搜索出来的全是飞控,桨

网友B:
买镭速配件自己组装的军卡烂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致!楼主,这个车现在哪里有的买啊?

逛到5iMX淘宝商城看到好像也有此车在买

网友:
小时候 厂里车队清一色这种解放牌 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在水箱散热罩上找蜻蜓的尸体

楼主:
车还没装完,买了个声组先备着。G.T.power这款声组还带灯组功能,同时解决了声组和灯组的问题,声音效果到时候看看适不适合这台车。

楼主:
车头组装

车头组件一览。按理说,板件清洗完成之后应该是喷漆,但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早一步先看到这车长什么模样,所以就先把车素组装好看一遍。同时,先组装车壳的另一个目的同时也是为给后续的悬挂调教做一个参考。这款车大家都反映悬挂较高,所以既然有这款车,那就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将大家遇到的问题尝试着解决一次。如果成功了,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方案进行改进;如果失败了,也可以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好了不啰嗦了,进入正题——车壳组装。

仪表板

车门组件

车门内饰

车门外饰

车窗玻璃

在安装时不小心弄断了边的后视镜

用热缩管接上也不影正常使用,而且这种连接方式还具有非常不错的韧性,即使再次磕碰也不至于折断。只是,外观上略显粗糙,等后续喷漆的时候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车门组装完成效果

驾驶舱

仪表板安装

驾驶舱仪表板安装效果

前挡风玻璃组件

真车前挡风玻璃驾驶员这边是可以手动打开的,模型中虽然无法实现开启,但还是做了一个相应的装饰。

挡风玻璃安装效果

雨刮安装效果

驾驶舱与引擎盖之间通过磁铁接触,使得引擎盖既可以像真车那样开启,又能够在关闭的时候保持稳固。

车门安装

车门安装效果,可自由开合。

安装后挡风玻璃

后挡风玻璃安装效果

引擎盖组件

引擎盖中间合页与真车相同,作用也相同。

不过两侧合页跟真车有所区别:KKRC CA10进行了简化处理,用一根轴贯穿两边的铰链;而真车实际上合页两边的铰链是自成一体,每个铰链都有一个单独的短插销。

引擎盖的各种开合效果

车头安装效果

细节零件安装

脚踏板、档杆安装

座椅安装

车头翼子板、驾驶舱底板组装

驾驶舱组装

驾驶舱组装效果

引擎盖安装

前进气栅格安装

前灯组件

大灯的组装没有采用说明说上的方式,因为安装好之后发现固定并不牢固,大灯罩容易掉出来。后来用多余的m2x6的机螺丝+螺帽固定,但内部螺帽比较明显,后期在制作内部灯杯的时候在将其屏蔽掉

转向灯

车灯安装效果

车头组装完成效果

车头装车效果

从侧面对比真车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前后悬挂都显得有点高,这个问题其实是多方面造成的。
1.悬挂本身做得比较高。对比两车大梁和轮胎的位置,可以看出模型的大量明显要比真车的大梁更高,特别是前避震,这点也是大家关注这台车的重点BUG。
2.车头模具设计不完美。对比两车驾驶舱与大梁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到模型显然要高于真车,真车的车头驾驶室几乎接近与大梁底部。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车头板件先于底盘出来,所以在设计上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底盘的具体情况。

这是"5iMX攀爬工程履带车总群"模友分享的一个改装效果,主要是将原厂板簧悬挂换成了定制的副厂悬挂,其他地方没有改动,改装之后达到了真车的悬挂效果。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且定制的板簧也全凭自己的玩车经验,比较适合有丰富改装经验的资深模友,但对于才入魔或改装经验并不丰富的模友来说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来试错。

另外一种不花成本的改装,直接拿掉原厂板簧避震上的尼龙板簧片即可。KKRC的尼龙板厚度为1mm,取掉最上层的四片整个悬挂高度就降低4mm,再取掉中间的四片整个悬挂的高度就降低8mm,实际效果还是比较可观。至于中间的两颗固定螺栓也可以不要,或者锯短也行。

后悬挂的改装方式与前悬挂相同,但后悬挂由于是采用销钉固定,销钉不好找,不建议锯短,可以将下面拆下来的尼龙板放在上面(图中因为拆装的关系,上下关系对调。)。具体操作全在个人。

这里的改装方案前后均降低4mm,拿掉了前悬挂上面4块尼龙板,后悬挂主板簧下面3块尼龙板、副板簧下面11块尼龙板放在悬挂上面。

最后挂牌,完结!

多角度效果展示

最后看一下这张图,发动机舱内的空间可谓相当宽裕,装个声组、灯组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动力系统

KKRC CA10的电池仓位于驾驶舱座椅下面,拆开驾驶舱座椅就可以取出,电池尺寸尽量小于电池仓(104x48x22mm)尺寸,以减少挤压对电池造成的损害。

KKRC CA10的设备盒就是它的油箱,尺寸为69x40x35mm(长x宽x高),能够装得下一个接收机跟电调。强原谅我用了一块做自制防水的接收机,目前就它大小最合适,虽然这幅末样连他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但它确实是RC4GS接收机。电调则是好盈1080防水电调,不过这车用1060电调足矣。

采用上图这种方式主要是为后面添加的其他设备预留空间。

因为目前设备并不复杂,所以也不需要考虑特别复杂的布线,接下来就等声组和灯组了。

KKRC CA10各角度预览

楼主:
活动部件展示

差速结构

转向角度

后悬挂

前悬挂

货斗栏板

引擎盖

车门

2017.12.14更新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逛到5iMX淘宝商城看到好像也有此车在买

好的,感谢告知

网友:
很经典

很漂亮

做工棒

楼主:
哈哈哈哈,那你既然这么说我就喷军绿了吧,俄国绿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镭速配件自己组装的军卡烂尾了

这姿势不科学啊     ?

网友D:
毛子绿似乎偏黄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子绿似乎偏黄了点吧

不会哟,如果偏黄点的话可以稍微简单做个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哟,如果偏黄点的话可以稍微简单做个旧。

网友E:
老哥能针对改装给出一些意见嘛?

网友:
装车过程复杂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能针对改装给出一些意见嘛?

目前主要是在装车的过程中,改装的意见现在只给出了避震的方案,至于其他的我还在摸索测试当中,有更好的意见我会分享在帖子中
包括动力方案。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建议,我需要多试验、测试几次,请耐心等待。

楼主:
素组外拍桌面图片
分辨率2000x1125

网友:
拍照的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
KID 可以哦!是期待你上俄罗斯绿!!!!!!!!

网友F:
好心动啊!2018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心动啊!2018买一台

现在还有优惠,明年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了个现成的产品留给儿子收藏

楼主:
喷漆部分

其实喷漆这一步应该放在车壳、货斗的组装之前进行,喷漆之后的零件能够直接进行组装,而不需要再拆一次。

喷漆的部分主要是车头、货斗和车桥三个部分,因为三者材质的不同,所以需要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案。

在喷漆之前需要准备好相应的补土、底漆、表漆、砂纸和喷泵等器材,如果没有喷泵可以直接用PS喷漆。

喷漆所用材料一览:

郡仕 1200号 喷罐水补土  X  4瓶郡仕 B-516 油性半光保护漆喷罐 X 2瓶
三和红色底漆 X 1瓶星影J-136消光俄国绿 X 1瓶
星影002亮光黑 X 1瓶
模型专用油性漆稀释剂 X 1瓶600目砂纸 X 1张
800目砂纸 X 1张

这其中有些东西是模型专用,有些东西则是工业、建筑上比较常用。其实不管是模型还是工业,只要能用、好用、经济实惠的东西都可以相互通用,没有必要特别注重“模型专用”。但有些东西还是要专业器材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特别是喷漆。工业用漆的毒性和腐蚀性都比模型漆大很多,不能用在普通塑料模型上,喷漆的时候也需要更加注重安全防护措施!

车头部分喷漆

KKRC CA10为ABS工程塑料,喷漆流程跟日常制作静态模型和普通车壳的步骤流程是一样的,都是板件清洗→打磨→上补土或底漆→打磨→喷表漆→喷半光漆。

在喷漆之前首先用600木的砂纸打磨合模线。KKRC CA10的合模线主要在车头上,其他部位对外观影响不大,喷漆、组装之后基本就被掩盖了,可以不处理。在第一次喷完水补土之后可能会在合模线周围看到有残留或800目砂纸打磨留下的痕迹,用600目砂纸在处理一下,让表面更光滑。打磨之后,再次将打磨过的地方喷补土覆盖即可。

车头补土完成效果

补土完成之后可以先将黑色部分先做处理,也可以等车壳的绿色喷完之后再作处理。

所有车头零件喷完之后再喷一层半光漆就圆满了!如果还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做静态展示用,也可以用换成光漆,喷完之后再用用化妆棉沾水蜡做最后抛光就能够达到镜面效果。这里还是作为一个动态RC模型,因为要出去摸爬滚打,所以还是适可而止。

车头部分喷漆、组装效果一览

仪表板

驾驶室外壳

驾驶座内部

车门

引擎盖

轮眉及车头底板

前挡风玻璃

玻璃安装效果

车头总装效果

货斗、车桥部分喷漆

由于模型用的金属漆价格较贵且不好买,所以想换用比较经济实惠的自喷漆试试。这里选用的是三和的防锈底漆,颗粒大、毒性高,所以一定要注意通风、戴防毒面具!选择这种自喷漆的另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对付货斗的木板,因为木板的表面不如金属光滑,用较粗的自喷漆底漆能够很好的添补那些细小的缝隙和孔洞,对后续的上漆有一定的帮助。而且这种漆本身也非常适用于金属材质的车桥,基本上一瓶漆就能够搞定两个总成部件。

货斗喷底漆效果

车桥喷底漆效果

虽然底漆是搞定了,但底漆因为颜色较深,容易对表漆造成影响,而且模型漆比工业漆更薄,影响更大。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色差,影响最终的视觉效果,所以在底漆之上再上了一层补土作遮盖。

车桥上补土效果

货斗上补土效果

最后上漆、喷半光漆,货斗和车桥也圆满了。

轮毂喷漆效果

货斗喷漆效果

楼主:
终极悬挂改装方案

在喷漆后安装车桥的时候,看到以前的悬挂整体还是太高,所以狠下心来再做了一次调教,直接将原厂的13层的前板簧悬挂改成了4层,后板簧悬挂还是保持上一次的改装结果没有变。

原厂悬挂效果

第一次改装效果

第二次改装效果

KKRC CA10每一层尼龙板的厚度大约是1mm,最终一共减少了9层,也就是降低了9mm,车头高度的降低效果非常明显。

为了保持板簧之间的稳定连接,将螺丝截断重新装了回去。

另外,板簧的减少也让车桥的固定螺丝变得更长了,改装之后需要将多余的部分夹断。

前桥安装效果

后桥部分避震没有变化,跟上次改装后的结构一样。

后桥安装效果

楼主:
声组、灯组安装

硬件安装完成之后,是时候给他注入灵魂声组和灯组了。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一款来自G·T·POWER的多功能声组,拥有声组和灯组二合一功能。

拥有多达58种汽车音效,具体选择哪一种还需要一一试听之后才能确定。

由于KKRC CA10的驾驶舱内部已经被内饰和座椅霸占,引擎舱的空间有比较狭小,无法容纳电路板主体或音响中的任意一件,所以无法将声组安装在车头。最后只能另辟蹊径的将全部组件都集中安装在货斗下面,尺寸刚好合适。

车头、货斗总装效果

第一次安装完成之后因为布线的问题,车头外观显得有些杂乱。

将翼子板打孔,改内走线之后,车头看起来更整洁。

测试外拍

楼主:
混乱的车辙

楼主:
整车配置
车体:KINGKONG RC CA10
电调:好盈酷跑QuicRun WP 80A 1080有刷电调
电机:黑皮无牌55T有刷电机
电池:HeLiBEST 1500mAh 3S1P 11.1V 25C 锂电池
舵机:JX6221MG 20KG金属齿数码舵机
遥控器:乐迪RC4GS遥控器+接收机套装
声组/灯组:G.T.power 仿真声音系统带联动车灯
车牌:斑马 1/10军卡牌照

重载测试视频

网友:
仔细一看楼主是重庆的,6666,做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