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12-04):
船模离水感应是怎么做到的,望各位大佬告诉我。。。。。。

楼主:
没人回复啊,有人知道吗,船模离水断电靠什么做到的。

楼主:
C:\Users\宗云\Pictures

网友A:
两根电线。一根接上船底触点,另一个接上轴管,船一放水里就吧两根电线联通了,一体化电调就会开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电线。一根接上船底触点,另一个接上轴管,船一放水里就吧两根电线联通了,一体化电调就会开始工作

轴管是哪?

网友:
我买过恒龙的3810,有离水感应,就是两根电线插进储水仓,一进水导电船就通电了

网友B:
要么电极感应,要么红外线感应

网友C:
玩具船基本都是电极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极感应,要么红外线感应

电极感应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船基本都是电极感应

电极感应是什么意思,我用电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感应是什么意思,我用电磁继电器可以吗

六楼的解释比较易懂

网友D:
简单来说可以把一根电源线剪断然后分两个点接在船底 这时候不导通,等到两个极点同时碰到同一个可以导电的就导通,船这时才可以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说可以把一根电源线剪断然后分两个点接在船底 这时候不导通,等到两个极点同时碰到同一个可以导电的 ...

水的电阻这么大,直接放到电路中船模的电机就没法工作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的电阻这么大,直接放到电路中船模的电机就没法工作了吧。

道理是这样的,有的厂家在船的一个地方有个小的导电槽(小水箱什么的)具体的没有买过拆来看不过我想也可以加一个便宜的那种液位传感器的十几元一个,感应到液体就导通;对于你说的水的电阻大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两个电极距离近一点,船上的蓄水的空间也不会特别大,因为穿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空余位置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极感应是什么意思

就两个金属的探针,测水的电阻值

网友(2018-01-24):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感觉这里大神还是很热心的,学习氛围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