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向正逆调节没起作用

楼主(2017-12-04):
新手,新装好F3A,昨天测试舵面正常,今天一大早试机,发现副翼是反的,遥控调了一下直接起飞,突然发现飞机上没有调过来,爽飞爽炸!
接着看
遥控器
没有调错啊,调了几次,无论是正还是逆飞机都是副翼都是反的,遥控器也没有动啊,
请教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样很难答啊……不会调错或者插错通道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只能靠算命的大神来回答了

网友C:
接收机插错通道的可能性大,如果没差错,只能是楼上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