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准备

楼主(2017-12-04):
新买的幻影马上就要首飞了,有飞过的模友说说要注意点什么,重心,舵量,副翼需要上翘吗?用的5000的电池

网友:
这个飞机 重心约50%  蝠翼上翘一点  舵量小一点  熟练后加大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
电量够足!

网友A:
是KT板覆膜的吧?

网友B:
舵量小一点,这个飞机尺寸小颜色不显眼,如果飞飞机转弯不能靠感觉而是完全看飞机姿态的话建议先用别的飞机练级或者天好的情况下别飞太远,速度较快首飞留多点余电已备复飞用,降落不要急,尽量减速大仰角降落,如果办不好,找个好点的长一些平整的马路或者跑道吧。

网友:
这类机的翼型类别如何设置,比飞翼多了个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小一点,这个飞机尺寸小颜色不显眼,如果飞飞机转弯不能靠感觉而是完全看飞机姿态的话建议先用别的飞机 ...

副翼需要上翘吗?坛里建议副翼调到30,我用的5000电池搁最后貌似有点重

网友:
副翼舵量35%左右合适,太大了太贼。特别是首飞如果舵量大了姿态又不平那你微调会手忙脚乱的。

网友C:
电池放最后应该没问题,我是5200的电飞的。不过我感觉用4千多的电飞应该比较舒服。个人感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最后应该没问题,我是5200的电飞的。不过我感觉用4千多的电飞应该比较舒服。个人感觉哈

副翼上翘了吗

网友C:
这飞机是三角翼混控模式,副翼也是升降,你说的副翼上翘就是打升降微调让升降舵稍微上翘。我没有设置过,我都是上天微调的。只要副翼舵量不大,调整好了还是相当好飞。升降舵量我是设置的100%好像。至于微没微调搞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是三角翼混控模式,副翼也是升降,你说的副翼上翘就是打升降微调让升降舵稍微上翘。我没有设置过,我 ...

谢谢啊

网友:
大风天幻影飞着很累,最好配合陀螺仪飞控使用

网友D(2018-01-29):
晕死,能够买这飞机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死,能够买这飞机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

多问问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KT板覆膜的吧?
看起来不像KT板的,有泡沫上的那些排气孔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