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问下精灵4p用航模充电器充的话是不是17.5v,6A直流供电就ok?

楼主(2017-12-04):
还有个问题,精灵4p那个充电的连接头在淘宝上该用什么关键词搜索?貌似搜不到

搜到了焊接个xt60应该就ok了

网友A:
别用航模充电器,不匹配。原装充电器太贵的话,可以在淘宝买个几十块钱的副厂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航模充电器,不匹配。原装充电器太贵的话,可以在淘宝买个几十块钱的副厂充电器

是什么原因不匹配?电流电压都可以按照原厂的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