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御总共出过多少个固件了,旧固件有下载的地方吗?谢谢

楼主(2017-12-05):
御总共出过多少个固件了,旧固件有下载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A:
在官網mavic pro下載頁面、的軟體和驅動 找到
DJI Assistant 2 調參軟體 v1.1.6 2017-09-07 點選
EXE
安裝到pc,安裝完成就可升級固件囉。我是採個別升級,就是主機升級完了再升級搖控器,注意:升級時固件電源要打開,升級如果發現進度停頓,有可能是固件電源息火了,請打開之。

网友B(2018-01-04):
上github找dankdronedownloader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