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抠门进行到底,再改一台低成本的F18。

楼主(2017-12-05):
话说上次那台总成本130元的机器很好飞,好飞到飞半空掉电池了。。。。不做死不会死。。。
正好手上有一堆炸坏的50涵道,扔了可惜。。。修复又费钱。。。于是又一个故事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先上今天的主角,一个破涵道引发的血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真的是血案,这次没活动了花了90大元入的白板机,奸商还说是看在老客户面上给的VIP价。。
还说快没货了。。。是想我多买几台囤货么。。。

言归正传,既然白切鸡涨价了,那就省酱油钱啦,用3元的塑料舵机,电机捡废品反正不用钱,就给个电调钱20大元好了,加上4元舵角合页的钱,居然120大元就能飞了,比一号机还省10元,够抠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这次的设计兼顾了跑道起降需求,将电机上移,安装方式也做了调整,后出轴,减少机身长度,避免滑跑起飞时打浆。电机座也做了新设计,看图中间那个是最新设计。安装效果看图。精准小巧。

网友B:
合页纸合页可以自己做,就是绕电机线圈用的绝缘纸,你去绕电机买两张,发现一架飞机用的合页不到a4纸的十分之一,还去买什么五角,一元一片的什么纸合页,两种材质我刚拿到手发现和纸合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页纸合页可以自己做,就是绕电机线圈用的绝缘纸,你去绕电机买两张,发现一架飞机用的合页不到a4纸的十分 ...

谢谢提醒,又能省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继续继续,安装过程和上一台一样,亮点在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看两个版本的屁股对比,二号鸡为滑跑而生,屁股更小更精致,一号鸡用5x5快速浆,二号鸡用4寸普通浆,实践证明二号鸡飞行更快更灵活,但由于是涵道电机,也继承了涵道的电老虎特性,同样的电1号机飞6分钟,二号机只要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座

https://m.v.qq.com/play.html?vid=y0513dhmf6l&ptag=v_qq_com#v.play.adaptor#3&from=message

老规矩上飞行视频。滑跑的等有时间到隔 壁城市找个跑道试试,不过没什么悬念,一定能起来。。。

网友C(2018-02-18):
挺好,这是多少MM涵道的白板机?50MM的?

楼主(2018-04-15):
引用 网友C:
挺好,这是多少MM涵道的白板机?50MM的?

是50的涵道电机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D(2020-03-27):
模友你好,我把你改F18尾推的帖子收藏拜读了无数遍了,前几天我也入了一架,可否请教几个问题避免走弯路?电池用的1300还是2200?电池位置大致在哪个位置?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上个视频就完美了

楼主(2020-12-09):
引用 网友D:
模友你好,我把你改F18尾推的帖子收藏拜读了无数遍了,前几天我也入了一架,可否请教几个问题避免走弯路? ...

我的贴上有标注重心位置,电池用2000的就好了,

楼主:
电池位置取决于能不能压好重心,2000的电池基本能在电池仓位置压到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