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帆船案例-B1

楼主(2017-12-05):
假定事实:
即将
起航之前,W右舷缓慢航行。
L,同为右舷,从明显在后开始在下风建立相联。紧接着,当W收帆迎风偏转时,她的船尾与L的船舷发生接触。

问题1:
若有违反的话,是哪条规则?

网友:
上风让下风

楼主:
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是规则11适用。
规则11 同舷风,相联
当船只同舷风且相联时,上风船应当避让下风船。

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是规则15的使用。
规则15 获取航行权
当一条船获取航行权时,她应当首先给予另一条船避让空间,除非该船是因为另一条船的行为而获取航行权。

案例分析:
在位置1时,L明显在后是避让船(规则12)。当L在下风相联时,她是获取航行权的船(规则11)。因此,L开始受规则15约束,所体现的原则是当航行权从一条船转移至另一条船时,新获得航行权的船必须给予另一条船空间以回应和避让。L依据规则15的义务只是暂时的。W必须在建立相联之后立即做出回应。
规则11要求W进行避让,若这样是要求她迎风偏转,她必须立即这样做。若她这样做了,而船体或器材的某些部分碰到了L的船体或器材的任意部分,则L违反规则15,理由是未给予W避让空间。若W延迟回应,或迎风偏转高于避让需要,结果导致与L发生接触,则W违反规则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是规则11适用。
规则11 同舷风,相联
当船只同舷风且相联时,上风船应当避让下风船。
...

太好了

网友:
专家的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