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发帖求助机翼原理技术问题

楼主(2017-12-05):
百度来的机翼原理,说的很牵强,机翼上表面是凸的,还根据什么外国人名定律,气流流经上表面距离要比要表面远,所以气流速度要更快一点。我就纳闷了,气流就会因为你距离远,我就要快一点?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干吗要快一点?
然后,因为速度快,所以上表面的压强小,下表面压强大,所以托起了机翼飞起来。

那既然按你这么说,我的机翼就一个平板,我主动向平板上表面吹气流,气流速度比如10m/s;下表面不吹、气流速度为0,这不也是上表面气流速度要比上表面快吗?这样不就飞起来了吗?可是为啥没有飞机这样设计呢?
像这样,我用空压机在一块平板的上方吹空气,吹个10m/s,甚至更高的风速,下表面不吹,这样平板是不是获得了升力呢?还是空气机吹出来的气流又不行,属于高压气流;下表面又是低压气体,还是不能获得升力?

网友A:
楼主可以去阅读相关空气动力方面的书籍

网友:
同感,感觉用上下气流的速度解释不够准确,感觉是不是用气压或者密度之类的解释会更准确一点呢

网友:
楼主,重点不是流速,是气压,上表面气压低,下表面气压高

网友B:
首先,kt板平板都能飞,所以这个路程差理论有点问题。根据实验,真实情况下,气流并不会严格在后缘汇合的。
用两种方式给lz解释:
1.那个白努力定理。空气经过收缩的截面,会加速,因为机翼上面凸起了,空气经过的时候就被堵了一下,就加速挤过去了。
2.牛顿定律:作用力=反作用力,这才是重点。
可以理解无论什么机翼,都是一块板,下表面推空气(这个容易理解吧),而气流经过前缘的时候会有分离的趋势,由于离心力作用,就在上表面产生了负压,这个负压又会吸住空气让空气帖着上表面走,所以上表面就会往下吸空气。下表面空气的推力和上表面的负压的吸力,共同产生了升力。而上表面吸力比下表面推力大很多。由于机翼向下吸、推空气,空气经过机翼会向下转弯,叫“下洗”,可以理解为机翼向下扇风、吸风,给空气一个作用力,而空气给机翼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所以这才是升力的真正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翼型是干啥用的?平板为啥也能吸住气流?
答:翼型是为了用更小的阻力,吸住更多的空气,让更多空气向下排,产生更大的升力。翼型越厚、越弯,排气就更厉害。翼型前缘越圆润,就可以在更大的迎角下吸住气流,就越不容易失速。
至于平板,气流经过平板前缘,因为太尖了,吸不住,就分离了,产生负压,而这个负压又把刚刚分离的气流吸回去了,所以机翼上表面依然会吸附空气并往下排。气流先分离又附着,形成一个空泡,叫做“分离泡”。可是平板吸气能力很弱,迎角10°以上就不容易吸住了,所以平板翼型容易失速,升力较小,阻力较大。
还有种升力叫做涡升力,比如三角翼、边条翼,气流在前缘前分离,然后产生一个稳定强大的旋涡,这个旋涡让机翼上表面又吸住了空气并向下排,升力可以保持到30°迎角甚至更大!
总结:讲完升力的本质,再说说lz的终极问题:凭啥空气会变快?
有一个叫连续性定理的理论,空气在低速的时候,不会压缩膨胀,密度不变,流进去多少就流出来多少。经过机翼上表面的时候,由于空气和机翼相互吸引产生的负压很大,而空气的体积却不会变,所以自然会有大量的空气快速地去填补这个低压区,相当于你拉开一个风箱,空气刷的都吸进去了,那速度能不加快?
想通了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三种表述其实是等效的,相辅相成的!!:
1)空气经过机翼上面,路程变长,因为空气是连续的,有多少到达前缘就有多少到达后缘,如果上面的气流慢了,机翼后面不就空了,就开始吸前面的,所以上面的空气开始赶路,加速产生低压,形成升力;
2)空气被挤压加速之后再扩张,气流有分离的趋势,产生了低压,所以机翼向下吸气,继续产生升力,而空气冲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区,速度就加快了。
3)机翼下面压气,上面吸气,上下表面共同吸着空气向下排,排气的反作用力当然是向上了

可能看起来很绕,现实确实很绕,关于升力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比如伯努利定理,环量定理,牛顿第三定律,这些理论都可以相互推导得出来。但是人类还没真正破解升力之谜,因为昆虫和鸟是扑翼的,和飞机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kt板平板都能飞,所以这个路程差理论有点问题。根据实验,真实情况下,气流并不会严格在后缘汇合的。 ...

花痴哥哥

网友:
隐隐约约感觉挺厉害,但是又看不懂的样子。。。

网友C:
写了一大堆,删了,请看5楼,那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了一大堆,删了,请看5楼,那是专业的。

有些地方也不一定对,但是肯定比书上一堆公式容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阅读相关空气动力方面的书籍

书上写的很复杂,都是公式,缺乏一些定型描述,关于升力认识的误区,推荐《认识飞行》一书,国外飞行员写的科普书,对升力的理解很有用,我5楼的帖子就是参照那本书写的

楼主:
像这样,一块平板,我假如用空压机,主动在它的上表面吹气,比如气流速度10m/s,下表面不吹气,这样是不是平板会获得升力呢?我下边能挂多重的物体,就说明升力多大吧

网友:
伯努力定律无法解释带“粘性”流体的升力问题,所以,伯努力定律无法解释对称翼型为何会产生升力,其实现在计算机翼升力都是用茹库斯基原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样是用这原理来计算,我是在网上查资料看到,仅粗略看了一下,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专家指正。

网友:
上面高速气流流过,下面气流静止,平板肯定会有升力,能带起多重的物体取决于很多因素了。你拿一张A4纸在纸的上表面吹起原本微微向下弯曲的纸是不是向上运动了。气压和温度应该是有关系的。高速运行的列车过站台时人为什么不能离列车太近呢?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挺有研究劲头儿啊!欣赏这种精神!

网友:
对称翼型的升力是靠有一定的角度吧

网友:
板机飞的过程中都是带迎角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这样,一块平板,我假如用空压机,主动在它的上表面吹气,比如气流速度10m/s,下表面不吹气,这样是不是 ...

可以获得升力,你用一片软纸条,手拿住一端,嘴巴贴着上表面吹,确实会浮起来,但是不能像图上那样飘成水平状态,因为水平的话相当于没有迎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获得升力,你用一片软纸条,手拿住一端,嘴巴贴着上表面吹,确实会浮起来,但是不能像图上那样飘成水 ...

可是为啥没有飞机根据这一原理设计制作呢,这样做出来不就是直升机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为啥没有飞机根据这一原理设计制作呢,这样做出来不就是直升机咯?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有的,看视频,虽然不能垂直起来,但是起码可以在航母上不弹射不阻拦直接起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有的,看视频,虽然不能垂直起来,但是起码可以在航母 ...

好像是哦,那我来研发一下纯直升的,这样是否能小功率飞起大重量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哦,那我来研发一下纯直升的,这样是否能小功率飞起大重量哦?

垂直起来,还不如发动机对着地吹,毕竟气流拐弯会损失能量。这种增升方式需要有一定速度。比如机翼后缘向下弯90度,正常情况下气流根本不能附着,也没有太大升力,但是通过吹气,让大量的气流顺着发动机的气流也向下拐弯了,就通过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让气流沿着机翼拐弯了90度,产生巨大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起来,还不如发动机对着地吹,毕竟气流拐弯会损失能量。这种增升方式需要有一定速度。比如机翼后缘向 ...

好像不是啊,直升机不就是对着地吹的吗,最终还是至少10kw才能飞起1个人。但是固定翼不一样啊,人力飞机,一个人200W的功率不到,就能飞起了一个人的重量
这就是差距啊,我希望根据固定翼的原理,能做出来直升机,希望1kw能飞起一个人,就很牛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啊,直升机不就是对着地吹的吗,最终还是至少10kw才能飞起1个人。但是固定翼不一样啊,人力飞机 ...

对于直升机,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加大旋翼直径。比如弄个直径20米的大旋翼就可以了。固定翼200w飞一个人,是因为展弦比大,翼载荷低,同理想要低功率垂直起飞,需要超大旋翼来降低桨盘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一块平板,我假如用空压机,主动在它的上表面吹气,比如气流速度10m/s,下表面不吹气,这样是不是 ...

这个实验里,如果平板完全平行于地面,是没有升力的,只有稍微斜一些,把气流向下导,才能有升力。原因是喷气气流总压等于动压加静压,虽然它速度快,但是在让他喷气的过程中,人为的增加了动压,所以从喷气气流总压里减去人为增加动压,静压还是气压,甚至比1个大气压更大,平板甚至产生负升力。注意看我发的那个视频,里面飞机虽然上表面喷气,但是机翼后缘是下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