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未来30e电装问题

楼主(2017-12-05):
最近想整一个未来的30e飞飞,电装问题很头疼。有很多飞15e的3s1300的电池,想用2组3s电池整成6s的。请问各位大神能给个具体的配置吗? 2组3s1300的电池能飞多久,重心怎么样?不太懂还请赐教2组3s1300的电池带并联头大概200克左右

网友A:
GA800 6S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800 6S1300

咨询了好几位都说800电机座不合适

网友B:
恒力源2820 kv500 .我用格式1400毫安6s暴力飞4分钟,估计你的1300飞3分钟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力源2820 kv500 .我用格式1400毫安6s暴力飞4分钟,估计你的1300飞3分钟没问题 。

电机底座用改吗?

网友:
2820不用改

网友:
双天5015 470格式6s1400暴力飞4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好几位都说800电机座不合适

那就2820 2826

网友C:
2826 550kv  13寸桨,恒力,朗宇,丹锂都有这个电机,但最大功率有区别,看你喜欢什么咯。电池用穿越机或者15e的1300电池自己改6s可以了,很简单的。懒得改用转换头也行,飞行时间不用担心,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6 550kv  13寸桨,恒力,朗宇,丹锂都有这个电机,但最大功率有区别,看你喜欢什么咯。电池用穿越机或者 ...

我去看看2826的电机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6 550kv  13寸桨,恒力,朗宇,丹锂都有这个电机,但最大功率有区别,看你喜欢什么咯。电池用穿越机或者 ...

兄弟这几款电机里面你用的那个? 那个最合适安装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这几款电机里面你用的那个? 那个最合适安装呀?

2826尺寸都是一样的啊,我选丹锂,功率大点,价格差不多的,恒力功率相对小一点,应该省电一点,但没有实际对比过,只能参考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6尺寸都是一样的啊,我选丹锂,功率大点,价格差不多的,恒力功率相对小一点,应该省电一点,但没有实 ...

谢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