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架 5MM魔术板纸飞机航模 翼展92cm 2212KV1400 8寸桨

楼主(2017-12-05):
5MM魔术板制作,翼展92CM 机长73CM。动力配置:3S 2200毫安电池,2212KV1400电机 30A电调 2个9G舵机 8寸螺旋桨 试飞结果 油门20-30可以平飞,起飞比较流畅,重心在第一根加强杆上 飞机总长的正中间位置,第一根使用3MM实心棒,第二根 第三根使用4X2玻璃纤维管 续航能力突出。电机座没有加迎角,直接使用垂直电机座,舵面和电池位加了2MM椴木加强板,翼展两侧加了5MM宽的碳片不易变形提高强度。

%5Bmedia=x,500,375%5D?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风太大了  没接住!

网友:
提供激光切割服务,1.5米乘3米以内的版面均支持切割。
排版要求 1> 需要打零件标号的,请在CAD中标号图层单独建一个图层,并且放到零件外面,机器虽然可以按CAD图层输出,但是打标还是容易切透,以免影
                    因打标影响强度响强度!
               2>请加1MM左右断点,方便使用,也可以自动生成断点,但机加断点难免差强人意!
               3>轻木排版:1000*100mm  层板排版 915*915mm
首次合作免加工费!!后期合作加工费3折起,欢迎各位模友骚扰,QQ: 549228957 微信:liangfromxc <请备注:激光切割>!

网友A(2018-12-13):
大道至简,飞了不少飞机,末了,感觉还是纸飞机简单,实用,安全。纸飞机弱点是单层kt板的话,风稍大,一米翼展的机翼就会忽扇忽扇的,略显单薄,正考虑如何给纸飞机做翼形,若用简单的kfm2翼形,感觉升力不会太明显,但能加强机翼,使飞行更流畅,若用平凸翼,一米翼形的做出来又太重,动力电池都要提高,纠结中。

网友:
装电池多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道至简,飞了不少飞机,末了,感觉还是纸飞机简单,实用,安全。纸飞机弱点是单层kt板的话,风稍大,一米 ...

那用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用啥好

纠结中,有些倾向于kfm2翼形,不知道做出来效果怎么样,我再了解一下kfm翼形。

网友(2019-03-15):
刚在你家店买的飞机,刷到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