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飞控motor interlock enabled的问题

楼主(2017-12-05):
如题,本人使用Pix mini飞控,之前正常飞,设置完6段模式开关后出现了motor interlock enabled的提示,有没有模友了解的,希望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interlock分配了第几通道?

(interlock在pix中是紧急熄火开关)

网友:
这个是紧急停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lock分配了第几通道?

(interlock在pix中是紧急熄火开关)

玩直机的,一般都是用sf开关来hold作为熄火用,这个跟pix里面有什么关联呢?自己一个人玩有些问题真是不太懂

网友:
首先确定油门通道数是对的(ch6)?油门没有反向?是否在第7通道(Aux)设置了安全锁(interlock)?

网友B: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暂时还没解决。

网友(2020-04-25):
老大 motor interlock enable 报警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暂时还没解决。

老大 motor interlock enable 报警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油门通道管理要能彻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