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了。。为啥老是失控。难道是天冷了?用了5年的控。舍不得换

楼主(2017-12-05):
各位大师有啥控能耐低温。性能稳定,速度快价格合理的。。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
应该不是天冷的原因吧

网友:
是不是手不听使唤了,错觉

网友:
天9用了好多年,从没失控记录,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

网友:
一直用天地飞的路过。

楼主:
天地飞。玩值机??

网友:
我D10用了好多年,还真没有碰到过失控的情况

网友:
我们这还有用天九飞喷子的呢 从未失控过

网友:
看下接收机的天线.

网友:
不一定是控的问题,也许是接收机呢

网友:
d10用了5年从没失控

网友:
我永远记得五年前入魔时流传的那个梗:珍爱生命,远离华科尔

网友A:
换控之前先排查失控原因。到底是接收间歇性坏掉,还是控意外停止发射信号,还是距离变短,还是特定位置失控...

网友B:
电子元件都是有工作温度范围的,一般都是零下十度到六十度,太低温或者太高温都会失控的。除非你用航天飞机那些电子元件,能够在苛刻的温度条件下使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控练过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玩值机??

直机,从450到700都是天地飞

网友:
5年了,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控练过模拟器吗?

就是的,意思练模拟器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之前先排查失控原因。到底是接收间歇性坏掉,还是控意外停止发射信号,还是距离变短,还是特定位置失控 ...

之前失控接收机信号灯闪烁不定。最后从新对频。飞了几块电池。。今天早上飞前特意检查试了通道。一切正常,但是飞机一离开地面就失控了。操作遥控器就无反应。飞机一个方向,飞了几米远就炸鸡了。

网友:
一直天地飞8X,海陆空各种模型除了没玩过烧油的,电的都没问题

网友:
d10四年没失控过,摔过两场,开关都断了一个,还是自己换上去的,还经常模拟器

楼主:
都是大师级别。。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失控接收机信号灯闪烁不定。最后从新对频。飞了几块电池。。今天早上飞前特意检查试了通道。一切正常 ...

请 拉距。

另外,必须开固定ID......如果开了固定ID,接收失控后仍然无法恢复正常,
重启遥控恢复->遥控坏掉
重启接收恢复->接收坏掉

网友:
该不会用的RX601/RX701吧。

网友: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控一定要好点的,多炸几次都不合算,从入魔的DX6I到现在DX8,原厂 山寨接收都用过,没一次失控的;
不要因为设备的原因而炸鸡,得不偿失

网友:
果断换控

网友:
接收除了1002 及1202 其他就算了吧.
D10 的天線有機會是用久了會斷芯的, 跟著把高頻頭搞燒了. 我一台D10 就是這樣了.
其他沒什麼, 很穩定.

网友:
用d10几年了就有一个1002 的接收机问题失控过,其他都没失控过
据说华坑接收机容易粗问题
直升机可以用dsmx接收机,杠杠的

网友:
天线怎么摆放的

网友:
我觉得X9D不错,从来没失控过,
全部模型都一个控

网友:
楼主那边多少度?我用华科尔也飞过好几天,飞过600,没有失控记录!
再说,华科尔很少失控的情况,你确定检查不是BEC供电问题或者是天线问题?

楼主:
0下5度左右。飞机刚起步就失控。之前飞了4块电池。。 当天第一电起飞炸鸡。不到3秒。起飞前反复检查舵机动作,接收机信号灯。最早几天刚给遥控器对完频。2年前还应为失控反厂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0下5度左右。飞机刚起步就失控。之前飞了4块电池。。 当天第一电起飞炸鸡。不到3秒。起飞前反复检查舵机动 ...

都这样了就不要继续用了,全部甩掉。。。一副大桨就多少钱没了

网友D:
感觉直机对遥控要求比较高,同样的控在固定翼上感觉不到失控(瞬间的)但直机可能就炸了。换futaba吧,这玩意距离虽然比不过国产大功率控,但抗干扰好很多。

网友:
Futaba,JR。二选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直机对遥控要求比较高,同样的控在固定翼上感觉不到失控(瞬间的)但直机可能就炸了。换futaba吧,这玩 ...

对控的要求都一样。直机悬停的时候短暂失控(0.5秒以内)一样不会炸(我发生过,电机空中瞬间重启了),
固定翼飞低空特技稍微失控一下,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的,意思练模拟器有影响??

这是最主要 的原因,因为电脑信号和遥控的电磁信号 不同 如果经常当模拟器有肯定有损伤,建议不要用。

网友:
D10用了4年没失控过,N年前D7失控过一次

网友:
还行吧,刚入模的时候就是d10没失控过啊

网友:
我d10刷过控飞了快3年,450l经常玩超高空俯冲超转都从没出现过失控

网友:
用华控要看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