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天地飞9sII右手油门,怎么把油门摇杆改成一格一格 ...
你好,天地飞9sII右手油门,怎么把油门摇杆改成一格一格可以卡顿定位的?

楼主(2017-12-05):
你好,天地飞9sII右手油门,怎么把油门摇杆改成一格一格可以卡顿定位的?

网友:
拆开调整

网友A:
应该是拆开换带凸点的压片吧,JR是这样的

网友B:
拆开,有两个压片,把那个光滑的拧松。把那个有凸起的拧紧就好了。

网友C:
拆开后盖把有一格的那条压片螺丝松了,再把平滑的那条锁紧一些就可以。要不懂可以搜索微信六月航空公众号里有视频(改双回中里有提到)

网友D:
下决心,拆!拆!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