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17-12-05):
问:载重共180kg的固定翼机,用两台
发动机
每台拉力27kg,翼展4.9米,弦长60cm,可以飞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翼展
翼展4.9米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你的概念有些模糊。你说的重量是什么:是起飞重量、还是最大起飞重量、还是业载?这个很重要。还有你是想做单人驾驶的真机还是航模?如果是常规布局(采用窝喷发动机)的飞机的确可行,但对跑道长度的要求、对飞机的制造各部件精密程度是相对很高的。如果是航模,那就更加麻烦了,肯定困难重重。就您这知识储备而言,离成功设计出一架各项基础布局都相对合理的飞机应该还有一定距离呀。
我所说的可行:是指理论上可行且只对真机而言。推重比足够用啦(按你说的重量是起飞重量算)。你设计的推重比比波音737-700还高出一大截。
当然; 如果是蟋蟀就另当别论啦。哈哈哈。。。。。虽然是泼冷水,但还是希望你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