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配置的油机 可以达到2比1 的推重比

楼主(2017-12-05):
哪些配置的油机  可以达到2比1 的推重比哪些配置的油机  可以达到2比1 的推重比

网友:
你的意思是1000克的飞机,500克的拉力吗

网友:
2:1需要这么大的推力吗?

网友:
搞个61级的发动机 拉力3.5kg    然后装到25级的小飞机上

网友:
61cc汽油机,装35cc空机!应该达到2。

网友:
推重比1都很可观了,像那些吊机的
推重比2,增大发动机吧

网友:
楼主一般发完贴就不见影子了

网友A:
我30CC的3D机装55CC的发动机,还没首飞,尾巴要配重。

网友:
要这么大的推重比飞大马拉小车,确定飞机能降得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30CC的3D机装55CC的发动机,还没首飞,尾巴要配重。

必须拉散架!

网友B:
飞过推重比过3的油机。。。。。

网友:
30CC汽油机装120CC双杠可以,加一个变速箱,用小桨

网友:
怠速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推重比过3的油机。。。。。

啥配置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配置的飞机???????????????????????????

21级的 四米的飞机

网友:
火箭可以实现

网友:
一般3D达到1:1.3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2018-01-05):
国际3A比赛的飞机 各个拉力比都过2,都是5公斤以内的重量,11公斤以上拉力,括号:电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级的 四米的飞机

你那不叫推重比,叫重推比。飞机比推力重3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不叫推重比,叫重推比。飞机比推力重3倍。

我是9公斤推力 3kg的飞机 翼展4米 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9公斤推力 3kg的飞机 翼展4米 有问题吗?

没问题,我是看到“21级”这三个字。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晒几张飞机图片观摩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我是看到“21级”这三个字。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晒几张飞机图片观摩一下

21级车用发动机 减速 带电动螺旋桨 论坛发图麻烦+Q 2297844636交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级车用发动机 减速 带电动螺旋桨 论坛发图麻烦+Q 2297844636交流吧

减速箱驱动大直径桨,效率有这么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级车用发动机 减速 带电动螺旋桨 论坛发图麻烦+Q 2297844636交流吧

我算了一下,21级的发动机只有3.5CC,就算是经过减速箱换成大直径桨叶,效率也不可能高到9公斤。你把图片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算了一下,21级的发动机只有3.5CC,就算是经过减速箱换成大直径桨叶,效率也不可能高到9公斤。你把图片 ...

没啥不可能的 加q交流吧,论坛sb太多 发上来不够撕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算了一下,21级的发动机只有3.5CC,就算是经过减速箱换成大直径桨叶,效率也不可能高到9公斤。你把图片 ...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好像有一个项目,就是3KG限距载重空投,很多高校航模队都有参与,都是车用甲醇机,加减速组,使用大尺寸螺旋桨,静拉力很大的。

网友D(2018-03-18):
我的krill复材机,91寸,起飞9.5公斤 DLE111 拉力能到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krill复材机,91寸,起飞9.5公斤 DLE111 拉力能到24

复材机卖了吗?

网友:
机身强度不够会不会空中散架啊?

网友:
在咸鱼挂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