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四冲程发动机降油门的时候熄火问题

楼主(2017-12-05):
请问各位老师傅,三叶61四冲程发动机,在大油门运行几十秒后回到半油门的时候总熄火,这是什么原因,需要如何调整

网友:
甲醇机熄火的原因  可能有几十种   只能自己及慢慢摸索

网友:
可能是贫油了 高度低速都可能贫油

网友:
动副油针试试

网友:
高速和怠速调稳了么。    闪油跟不跟手,会不会熄火?

网友:
主油针贫油了

网友A:
感觉像副油针小了。

网友:
主油针是管高速的,副油针是管怠速的

网友B:
我乱调的,怎么都不熄火,也是三叶61,,,没有设置熄火开关,模型熄火的时候掐油管,居然还要转更快一阵才熄火,估计是太富油了

楼主(2018-11-01):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副油针小了。

高速时候副油针也起作用么

网友:
贫油了,调节下油门控制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乱调的,怎么都不熄火,也是三叶61,,,没有设置熄火开关,模型熄火的时候掐油管,居然还要转更快一阵才 ...

掐油管熄火肯定会转更快些,,贫油原理。

网友(2018-12-12):
发动机的故障,最好拍个视频来问,光一句话,神仙也不能给出准确的答复啊。
富油料和贫乏油料,这个视频里面听声音就能听的出来的。   前者低沉浑厚,后者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