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切舵机臂?

楼主(2017-12-05):
亚拓150x,都说切了舵机臂可以防止扫齿,哪位能详细说一下切哪个位置,切多深,谢谢。现在我的悬停练的一般,换舵机齿轮的技术很自信。

网友A:
就是舵机和舵机臂连接的细齿处,那个叫完美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舵机和舵机臂连接的细齿处,那个叫完美打滑

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我不切,所以没图

网友A:
你舵机臂不是有个圆的孔吗,安在舵机上的,就是那个边上来一刀,舵机动会跟着动,使劲压着就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舵机臂不是有个圆的孔吗,安在舵机上的,就是那个边上来一刀,舵机动会跟着动,使劲压着就会打滑

那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是不是不能拧太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是不是不能拧太紧?

嗯,要能打滑,又不会掉

网友B:
150又不是120切不切都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又不是120切不切都没什么意思

不是可以降低扫齿的几率吗

网友C:
150x一定要切,我就是這樣其中一個掃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x一定要切,我就是這樣其中一個掃齒了

三个舵机,每个都扫过了

网友:
切了就無後顧之憂。一定要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降低扫齿的几率吗

一分钱一分货,玩150x的有几个有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玩150x的有几个有你这样的问题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