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求助

楼主(2017-12-05):
双十一入的150x,入手后一直存在正常悬停中突然向后或向左突然侧飞问题,一直调不过来,由于是在室内,各种撞墙,各种扫齿。昨天对头悬停机尾撞墙,尾管都轻微变形,拿起来看看其他地方无问题试飞,竟出奇的稳,也不突然侧飞了,我都怀疑是不小心开了自稳模式,检查了好几遍确定自稳没开。什么意思?我发现了一种新的调机方法吗?

网友:
路过,拿分,升级

网友:
机机痒啦摔打摔打就好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插头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插头有没有松动

难道是以前接触不好,现在摔好了?

网友B:
突然侧飞什么意思,遥控器修正都没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侧飞什么意思,遥控器修正都没有用吗?

可以修正,但是要打很大的舵量

网友C:
难道是舵机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舵机跳舵

检查过,不是舵机跳舵

网友D:
开自动微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自动微调了??

自动微调是什么?飞机的设置还是遥控设置?

网友E:
150X有自稳模式的,在自稳模式下如果左右偏的话是在软件菜单里面有一个左右偏移调整项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X有自稳模式的,在自稳模式下如果左右偏的话是在软件菜单里面有一个左右偏移调整项可以调整的。

不是自稳模式

网友:
重對頻或換一顆衛星試試

网友E:
不是自稳模式的话,你检查下三个舵机的中立点是否水平,APP中有一页是三个舵机中立点校准,通过调整APP的中立点数值,让三个舵机的摇臂水平即可

网友F:
太多變數,無辦法估計,反正現在沒問題,開心快樂去飛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自稳模式的话,你检查下三个舵机的中立点是否水平,APP中有一页是三个舵机中立点校准,通过调整APP的 ...

中立点也调了,还专门买了调平器,但当时还是有那个情况,而且还都是换了新电池以后会突然侧飞,电池用几十秒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多變數,無辦法估計,反正現在沒問題,開心快樂去飛就是了。

也是

网友(2018-12-13):
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刚起飞的时候,飞起来了就好了,估计是飞控算法的问题。

网友:
开心就好   我以前飞150炸了一次就不飞了   买了整机mh金属升级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