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rkbird迷你AAT的问题,有个外置小模块坏了

楼主(2017-12-05):
   前不久入手了一个Arkbird迷你AAT5.8G的,在校准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模块的线弄断了(强烈吐槽这个小模块的焊线质量,因为miniAAT的校准需把它拿起来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转三圈,一不小心这个模块就会脱焊,我都脱了两次焊)
  后一次自己焊好后,迷你aat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雪花屏闪烁,做了一次拉锯测试飞行,闪屏依旧,而且天线抖动严重,怀疑就是这个小模块可能没焊好,请问有人知道这个模块是起什么作用的么?工作时温度较高,感觉像是电调,不像是滤波器,这个模块上面是5个S510电容

另附上穷人的FPV载机,做了各种加强,怕炸坏了肚子里的一堆入门装备,附装备表:
Arkbird 2.0飞控
奥姆威1W图传
1177摄像头 + 小熊禄来500裸狗
Arkbird433增程
Arkbird 4S电流计+3S图传独立供电
朗宇2216kv1400电机+4S5200锂电

起飞重量1.5kg,自组穷人的FPV远航机

补充:已返厂修好,不是AAT问题,而是这个黄标版本的和奥姆威所有图传发射都不兼容·······

网友A:
冲浪者机身这么小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图传太靠近垂直尾翼的舵机了,容易产生干扰
都玩a2.0了换一部好一点的载机也不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机身这么小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图传太靠近垂直尾翼的舵机了,容易产生干扰
都玩a2.0了换一部好一点的 ...

有个小胖,打算把冲浪飞烂了再说,冲浪肚子里就放了飞控和电池,其他全部外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机身这么小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图传太靠近垂直尾翼的舵机了,容易产生干扰
都玩a2.0了换一部好一点的 ...

把平尾和升降舵改出也是出于无奈,下一步打算把图传改到及以上,现在信号干扰是比较严重,基本都是水波纹,买的滤波和屏蔽磁环还没到

网友B:
这个小模块是第一个版本,因为发现有的电源干扰所以加的,LZ应该用的比较久了吧

给旺旺销售联系让补发一个不就好了么,还有可以升级一下最新固件,最新固件校准的时候只用水平放置不用转三圈了

网友:
报废了的冲浪者

网友:
外科大夫的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模块是第一个版本,因为发现有的电源干扰所以加的,LZ应该用的比较久了吧

给旺旺销售联系让补发一 ...

哦,好的,谢谢,那我升级下固件试试,有了最新固件的话这个稳压模块就可以不需要了吧

网友:
看的我睡梦中笑醒了,搞笑能力非你莫属

网友(2018-04-25):
丧心病狂的加强

网友(2019-03-23):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那我升级下固件试试,有了最新固件的话这个稳压模块就可以不需要了吧

SS510 肖特基二极管 5A 100V用LDO加LC滤波代替效果更好。

我的也是这个模块上的接线打火烧了。AAT的78M08貌似也出问题了。

再就是要吐槽一下ARKBIRD的所有线都很容易老化,带稳压的那个电流计接线也是同样问题,幸好发现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