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怎样最省电

楼主(2017-12-06):
排除在空中关油门漂飞的过程!!就拿经典的板机苏27来说!怎么样搭配最省电??速度又还比较快?我一惯的配置新西达2700kv配六寸马刀桨!40a电调!!花牌1300毫安3s电池!飞机挖空过!不上电池260克!飞是可以飞就是感觉飞机比较吃力!速度还不是很快!比同样配置的歼10慢太多!还没歼10省电!各位模神指点下~~怎么样根据机型和重量搭配!!谢谢了

网友A:
省电需要前提动力基本一致。动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桨低KV比小桨高KV更省电。原因:1、大桨低转速效率更高点;2、低KV电机空载电流更小。
所以你选2700KV配6寸桨比1400KV配8寸桨更耗电

网友:
省电的基本思路是:自重轻,机翼升力大,低Kv大桨,机型设计气动性能优良。简单说就是效率高,损耗小,肯定就飞得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电需要前提动力基本一致。动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桨低KV比小桨高KV更省电。原因:1、大桨低转速效率更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