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D210主轴的问题

楼主(2017-12-06):
D210买了有几年了,现在转起来有异响,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吗?轴承要换油吗?

网友A:
顺着轴承间隙滴几滴机油,转转轴承后不同方向在滴些机油,低俗转转看看还有噪音,如果噪音降低,精度没有变化,可以先用着,可以借鉴论坛的帖子,改主轴轴承用机油油浴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轴承间隙滴几滴机油,转转轴承后不同方向在滴些机油,低俗转转看看还有噪音,如果噪音降低,精度没有变 ...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