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telme的 说说这玩意有用不 准不准确

楼主(2017-12-06):
k牌pro电调和 160 200a才支持这个telme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这玩意显示的数据准不准确呢 价格不便宜 想问问

网友A:
看你怎么定义准确了,正常来说够用了。功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有限。
而且必须是kosmik或者jive pro才能用,一般来说只想要电流计功能,买个mikado电流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定义准确了,正常来说够用了。功能比你想象的还要有限。
而且必须是kosmik或者jive pro才能用,一 ...

看看飞机转速 电池电压这些 电流计可能没这个准确吧

网友:
只用电流计的路过

网友:
买了鼓捣一星期了装不上futaba版的,听说功能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得先装上怀疑是电调软件问题然后发现tnnd电调连电脑还需要个编程模块…又大四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飞机转速 电池电压这些 电流计可能没这个准确吧

都能,转速,电压 电流 温度 这些参数和Vbar兼容的很好,K电调都买了也不差一个数传的钱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能,转速,电压 电流 温度 这些参数和Vbar兼容的很好,K电调都买了也不差一个数传的钱了,是吧

老哥,k电调连电脑必须要那个链接模块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k电调连电脑必须要那个链接模块是吧

是 不过没有什么用 那个模块让你方便设置bec电压 设置数传报警 我几乎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不过没有什么用 那个模块让你方便设置bec电压 设置数传报警 我几乎没用过

设置蛋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搞到…现在可能是电调版本问题所以一直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