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的

楼主(2017-12-06):
我搜了一圈基本上都是利用18650的都是用点焊机s p连接。网上有18650电池盒,那个不行么?然后即使电池盒的线太细,换线呢?或者自制个电池盒?电池盒的瓶颈在于线还是那个弹簧卡住电池的方式?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尝试怎么能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触电的不可靠,有18650供电的强光手电筒,打开开关握在手里上下摇一摇,手电就会忽明忽暗,而且电 ...

哎。。。如果这种接触方式不可靠,就只能焊接了。。。

网友B:
你可以让卖家先电焊镍片 回来就可以自己锡焊了

网友:
可以用电烙铁焊

网友C:
上淘宝搜强力焊锡,然后再准备一个便宜的电烙铁,为什么是便宜的!因为强力焊锡腐蚀能力惊人,用一次烙铁头就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搜强力焊锡,然后再准备一个便宜的电烙铁,为什么是便宜的!因为强力焊锡腐蚀能力惊人,用一次烙铁头 ...

受教,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记住不要烫太久,电池焊接要注意降温,最好用湿海绵包着焊

网友E:
压力接触,如果压力不够,接触电阻就会很大。一般的电池盒可靠性也不行。工业上应用焊接成本更低;而高可靠性,大功率电池盒还要重新研发,所以市场上没有现成的。但应该是可以开发出方便组装,轻便可靠的电池盒的。但要市场能接受才会有人去做。

一般的18650很容易焊接,稍微打磨一下氧化层,先上松香,用功率大点的烙铁很好焊,不建议用有腐蚀性的助焊剂。功率大的烙铁因为热阻小,上锡容易,焊接速度快,反而不容易把电池搞坏。小功率的烙铁反而会因为半天都化不了锡,焊接时间比较长而搞坏电池。我用200w的恒温烙铁,就没有焊坏过东西。反而以前用20W的小烙铁焊坏过元件无数。

网友:
有助焊剂的,很好使的。

网友F:
18650电池的内阻力求一致,焊接头面积和质量不一直接影响电池内阻,基本上就是电池一致的情况下,焊得最差的电池性能就是整个电池组的性能,所以,除非你个人焊接技术很到位,否则还是让商家用点焊接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电池的内阻力求一致,焊接头面积和质量不一直接影响电池内阻,基本上就是电池一致的情况下,焊得最差 ...

好吧。。。直接卖吧。。。生产资料不行。。。

网友(2018-09-23):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让卖家先电焊镍片 回来就可以自己锡焊了

可以让卖家先电焊镍片 回来就可以自己锡焊了   不错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力接触,如果压力不够,接触电阻就会很大。一般的电池盒可靠性也不行。工业上应用焊接成本更低;而高可靠 ...

我用200w的恒温烙铁,就没有焊坏过东西。反而以前用20W的小烙铁焊坏过元件无数。  ---- 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