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合外场用汽车充电的充电器吗

楼主(2017-12-06):
大神知道的介绍一下
想买一个外场用的充电器,汽车打着接电瓶上,用汽车的发电机供电,500w20a的充电器,TB上问了几个都无法在输入电压14v左右满功率运行

网友:
一大票,就看你米怎么样了

网友A:
406DUO,我在用。支持最低12V输入。
你要是想汽车怠速发电机供电的话,有蓄电池并联,短时间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时间,因为小车蓄电池容量也就几十AH,另一点汽车在怠速状态下发电机输出功率很小,一般小车的发电机为14V50A输出,但发动机转速起码要2000转分以上才达得到标称的电流输出。所以长时间充电的后果就是蓄电池亏电、发电机供电又不稳,会导致充电器出问题,重则烧毁充电器,之前有案例。
你还不如再入个上百AH的蓄电池扔车上和原车电池并联,平时开车充电让蓄电池时刻保持满电状态,为充电器供电时不必打着发动机,长时间怠速发动机容易积碳,很伤车。

我车上3年前装了一组4S  300AH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在后备箱,用一锂电平衡模块与原车蓄电池连接,锂电芯之间也加装了主动式能量转移平衡模块,可以长期与原车蓄电池发电机并联不用管它,电芯不会满电也不会亏电。车上配备了3KW工频逆变器,堪称房车的电源配置了,几年下来效果很好,在野外飞鸡鸡、电磁炉做饭统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DUO,我在用。支持最低12V输入。
你要是想汽车怠速发电机供电的话,有蓄电池并联,短时间是可以的,但 ...

既然怕电瓶亏电,就把正负极断开,直连发电机的线,怠速的话发电机有多少安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6DUO,我在用。支持最低12V输入。
你要是想汽车怠速发电机供电的话,有蓄电池并联,短时间是可以的,但 ...

或者我连上充电器这个负载,发动机的转速不会自动上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怕电瓶亏电,就把正负极断开,直连发电机的线,怠速的话发电机有多少安的输出

万不可在发动机运转着的状态下将汽车蓄电池断开,发电机本身的电压调节原理就决定了发出来的电压波动很大,交流波纹也很严重,这样的直流电对行车EPU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再则航模充电器在充4S以上的电池时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步升压的模式,对输入电源稳定性要求更高,之前都说了,有曾经因为这样用而烧毁充电器的案例。连上负载发动机转速是会上升一点点,但那么一点点也远没到正常转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不可在发动机运转着的状态下将汽车蓄电池断开,发电机本身的电压调节原理就决定了发出来的电压波动很大 ...

多谢大神知指导,TB上问过卖家,汽车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也没法让充电器满功率运行,这样话,我只能充3s电池,15a电流,充电器用艾斯特sc620,这样可以吗

网友A:
3S电池15A电流很小啊,随便一个20A的充电器都能胜任了,这点负载对于汽车发电机来说很小的,汽车发电机满功率能有600--700W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电池15A电流很小啊,随便一个20A的充电器都能胜任了,这点负载对于汽车发电机来说很小的,汽车发电机满功 ...

恩,那就这么定了,上isdt  sc620,在外场用汽车充电,多谢你的指导,这套配置可行的话,再在论坛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6DUO,我在用。支持最低12V输入。
你要是想汽车怠速发电机供电的话,有蓄电池并联,短时间是可以的,但 ...

楼主怎么搞的这套装备,有具体教程吗

网友B:
308或406之类都可以的,我已经在车上用了很久。

这类充电器都要24v才能满功率,因为内部设计的功率转换元件的电流有限制。308的输入电流限制是50A,所以12V的时候最大12*50=600w功率。

汽车电池属于瞬间大电流放电的类型,不适合长时间大电流放电。如果电流小于15A可以直接用电瓶充。超过的话一定打着车充电,怠速时电瓶只充电不会放电。

发动机怠速时也轻松又几千瓦的功率吧,带一个2000w发电机绰绰有余。
实际测试一下,怠速情况下车上电器能都开吗?这是汽车设计的基本要求把,怠速情况吧车上电器全部开最大,这种情况能有多大电流差,我测试过至少50A,所以把车上电器全关,充电没有问题,充电器也可以设置电流限制,所以无论怎么操作都不会对车造成伤害。

长时间怠速会造成积碳,以这个就需要根据你自己情况决定,一般玩玩够用了,清理积碳也不贵,汽车是消耗品,你会用一辈子吗。

注意,不要在充电过程中启动发动机,充电器对输入电压相应慢,如果电压突然升高,会瞬间过流,有可能烧坏。

网友C:
还不如入一个小型的汽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入一个小型的汽油发电机。

不想重复投资了,模型一年也玩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或406之类都可以的,我已经在车上用了很久。

这类充电器都要24v才能满功率,因为内部设计的功率转换 ...

说的在理,已经买了isdt sc620充电器,实际试用一下就知道了,积碳什么的也不在乎了,我的车一年也跑不了两万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或406之类都可以的,我已经在车上用了很久。

这类充电器都要24v才能满功率,因为内部设计的功率转换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汽车发电,电压不是很稳,电流也不纯净,会不会烧充电器,尤其充4s电池的时候,因为汽车发电的电压就是12v左右,充4s电池的时候属于升压充电,所以用汽车打着充电不敢充4s电池及以上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汽车发电,电压不是很稳,电流也不纯净,会不会烧充电器,尤其充4s电池的时候,因为汽 ...

1.电压要那么纯净干什么,你是听高保真吗?铅酸电池充电时14V多一点,汽车有电压调节器可以稳定电压,电池相当于一个超级大电容,你想让电压大幅度波动都很难。无非是一些波纹,这都不能正常工作那就可以扔了。
2.升压有什么问题?充电器设计就是能升压降压的,还是那句话,功率元件的电流限制,对308只要输入不超过50A管他升压降压呢!一般升压的时候效率略低,在80%~90%,降压一般在90%左右。其实也没差多少,发热大一点点根本感觉不到。我都是充6s,20A充电。此时输入在14V,40A电流。

网友(2019-07-22):
引用 网友B:
1.电压要那么纯净干什么,你是听高保真吗?铅酸电池充电时14V多一点,汽车有电压调节器可以稳定电压,电 ...

顶,我最近也一直用车上电瓶充,查了一下汽车电瓶是90AH的,足够用半天了(一般也就玩半天)。最多的电池是3S 2200的,还有4S 2600的,以及在路上的6S 4000的,我觉得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双路共20A充电(有时天气热连接电瓶的线快烧化了都没啥事)。最近在飞64涵道,基本是3分钟一块电池一直在刷中间不停(双路各10A充电)。并且玩几小时后再启动车辆开10公里,车子的自动启停又满电启动了(说明应该是电池充满电了)
我打算一直这样用下去,不组电包。省心又安全,只管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