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 V3电调故障求助

楼主(2017-12-06):
用的精灵定速模式,飞直升机450L,配的蝎子2221的6S马达,飞得好好的,偶尔遇到空中熄火,有时候又会突然恢复动力,有时候会直接熄火迫降,失去动力后其他操作正常,就跟切了熄火开关一样。原来用的铂金40A,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进入程序设定模式正常,恢复了出厂设定,仍然是精灵定速模式,昨天爽飞4块电池,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正倒飞悬停,翻滚正常,进入倒飞圆周航线突然失去动力,本能反应进行熄火降落操作,只是头罩受伤,其他无碍。搞不定了,大家有谁碰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楼主 定速设定需要满电量的电池  2  定速后  要标定下  也就是自检后 切3d 15秒后断电 再通电就行  一切的后续 保证前提条件 正常供给 无异常才行  有不足的地方 楼下补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定速设定需要满电量的电池  2  定速后  要标定下  也就是自检后 切3d 15秒后断电 再通电就行  一切的 ...

你说的是存储定速吧,我用的是精灵模式,每块电池起飞前都需要11S的定速时间吧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机的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