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dle35ra配个飞机,老鸟们帮看看

楼主(2017-12-06):
dle35ra,想配一架上单翼练习机玩一下,练练手。

网上搜了下,差不多就这几款。想问下老鸟们,这几个机子哪个性能设计好些?配件质量好些?给提提建议还有 固定翼的十项全能是什么意思?来个香机美女休息下眼睛

网友A:
看好哪款就买哪款,什么性能啊、配件啊都是浮云,能顺畅起飞并安全降落就是好飞机,否则炸机都是一堆木渣。

网友:
第三种应该不错吧。

网友B:
谁拍的  流鼻血没有

网友C:
迪卡斯龙别称叫做十项全能,那个飞机设计得当的话会有很好的特技性能,虽然是个上单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好哪款就买哪款,什么性能啊、配件啊都是浮云,能顺畅起飞并安全降落就是好飞机,否则炸机都是一堆木渣。 ...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迪卡斯龙别称叫做十项全能,那个飞机设计得当的话会有很好的特技性能,虽然是个上单翼

我以为是有十项动作。是的,我见过德天的上单翼玩儿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拍的  流鼻血没有

拍的没留,看的留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3d机就是练习机加特技机!舵小就是练习机,大舵就是动作机!不如直接3d,靠一个机一点点进步!汽油3d机低速性能不比练习机差多少!我就是直接3d,不忽悠

网友:
如果是初飞油机通常第一架飞机一般是用来炸滴,所以便宜的好看的来两架

网友D:
35CC不小了。直接上个德天3D机吧! 小舵飞3A,大舵飞3D,好起好降,比联系机乐趣更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CC不小了。直接上个德天3D机吧! 小舵飞3A,大舵飞3D,好起好降,比联系机乐趣更多吧。

哪个3d便宜又好看买哪个!这个时候你飞不出来机的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