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架Su27落地!

楼主(2017-12-06):
今天完成组装了我的第二架su27KT板机,较以前那个增加了前轮转向,用2212  KV2450  6040桨  好赢40A电调  3S2200mah锂电,飞机全重650g,太重了吧。
问题:
飞机插电后全推油门,电机要在延迟2秒左右才达到最大转速,电机的转速是慢慢加大的,和手推油门的动作不匹配,油门曲线之类的都没有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前移了后轮的位置,放在重心后大约8CM的位置,试验下滑跑起飞,第一架满油很难起飞。

楼主:
油门最小电机停转再推油门就有延迟,如果电机不停,小油门直接推满油,电机响应就特别快,几乎没有延迟,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没玩过2450的电机,2212KV1400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地面竖直向下测试一下推力,满油门也就是650g,刚刚感觉到手不用力提飞机,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电调设置成超轻柔启动

网友:
电调模式怎么改?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这飞机太重了!!我苏27全部挖空上的1500的电池!都只有400克不到

网友:
这飞机没歼几系列的快!不好玩

网友:
有点偏重

楼主:
我的电调是好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