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专属的450L

楼主(2017-12-06):
受pro影响,被人下毒,硬着头皮拿个小电磨慢慢切出来的。

万国牌,搞了很多天才满意。

初次磨侧板,装电池高度太高戴不了头罩,那里只能从头罩下手,但是我错了,还是得回头磨侧板,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喜感。

网友:
哈哈哈哈,成功把pro的缺点和450l的缺点融合在了一起,玩笑话楼主别当真,折腾有理

网友A:
我只看到装电池绝对不科学!其次这个重心太高了!

网友B:
漂亮,能放张带电池的照片嘛

网友:
装上电池更有喜感

网友C:
卧@槽@,这个大人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能放张带电池的照片嘛

装上电池更喜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装电池绝对不科学!其次这个重心太高了!

管他呢,反正好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这个大人工啊!

改的时候就怕吸碳了。

网友D:
建议侧板最窄处加强一下

网友:
鸟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侧板最窄处加强一下

都检查衡量过啦,没必要了,起飞重量1013克,还好。

网友E:
请问楼主这样改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样改的目的是什么?

我也不懂

网友:
的确是成功把pro的缺点和450l的缺点融合在了一起。
1.电机越靠近主轴中心越好,先不论散热效果,因为高速电机有陀螺效应,你懂的。
2.电池外置除了可以用更大的鼓包电池,也不见得比弹夹方便到哪里去呀?
3.旋翼头加高影响灵活性,杠杆效应明显。
4.虽然使用了金属尾管座,并不能杜绝扫齿的风险,改皮带更好?
总结:给你放毒那个是真的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