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小胖组装准备,毛重2.3公斤吓我一跳,求建议

楼主(2017-12-07):
一套东西差不多攒齐了,就缺个18650电池还在路上,开始组装准备,求大神建议
打算作为5km范围内的FPV载机,现有配置如下:
动力配置:
朗宇2814kv1100电机9060APC
4银燕数码金属舵机(操舵用)+1银燕塑料模拟舵机(云台用)
好盈60A电调
动力电:普通4S5200毫安(20C450g重 或 4S9000毫安18650电池(4S3P用的三洋NCR20700A 单节3000毫安--9毫欧内阻--稳定20A放电0.2c ,最低极限电压2.5V12节总重720g
飞控配置:
Arkbird 2.0飞控
Arkbird433增程接收(未改天线)
Arkbird 4S电流计(这货有50g重得单独列出)
奥姆威1W图传发射机
1177摄像头 * 2  + 小熊禄来500裸狗航拍 (有视频切换电路)
+3S图传独立供电
机身其他配置:
机翼、机身补强用玻纤胶布、层板、热熔胶、泡沫尾轮、机身涂料,大概有150g
   地面配置:
Arkbrd 迷你AAT图传接收机 + 创新科接收机
Arkbird433发射机(转发模式)
垃圾雪花屏*2
现在的问题是:小胖载机的散件称重太重了,加起来毛重就有2.3kg,看来起飞重量不少于2.1公斤,这个小电机能否承受,2814kv11004S动力下最大拉力1.8公斤,何况用的18650电池放电不足,只能当3.5S用,求分析

最终装到了2.6公斤,照飞

2018年11月6日重温老贴,当时小白白得不能再白,要炸鸡全部钛合金加固也没卵用,还是要减重,寻求最优化最适合的动力配置

网友:
动力完全足够,我的18650 4s 14000,照样上天

网友:
导 dan来袭。
降落速度不会很底,要有心理准备,小胖降落时低速没动力滑翔能力比较差,容易失速。
不像冲浪者这些,关了油门能飘好久,落地时可以很低的速度。

网友:
Arkbird飞控自带图传电源输出呀,不用单独电池了。你还带2个摄像头?这么多
不如直接把录像机接个AV线出来,省下图传电池和2个摄像头。
先从轻做起,飞好了再逐步增加。可以先用4S5200电池先试飞,不要一下子就高大上到2.3公斤

网友:
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我也是从没有飞过小胖到慢慢熟悉的
建议重量慢慢增加,掌握好降落后,慢慢加重,特别是场地小的情况

网友:
以我炸了四架小胖过来人告诉你,这个总量完全可以起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配的电机KV 有点高,效率就会有点低,建议2814 900KV 10寸桨。然后电池没必要分两路,主动力电池解出来,接个分电板4S 转3S 即可。小胖总重量达到2KG了,那么维持平飞需要的安全空速就会在50KM左右,40KM以下就不怎么安全了,很容易失速坠落。

网友:
哎。我的小胖和你差不多配置,用的飓风2814 KV900 ,准备上3轴云台, 重量还不敢称, 应该比你的还要重吧

网友:
可以装到只有1.6的,手别太糙

网友:
普通电池都够用了

网友A:
别问能不能飞,你这动力妥妥的
百分之85油门即可起飞 18650动力不会持续太久,先缓慢启动电机,然后直接干到85左右油门丢出去
然后就可以了目测楼主配置巡航在6-8A
我叫雷锋  雷锋的雷  雷锋的峰

放点到12.8就要降落了最多 飞到12V必须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问能不能飞,你这动力妥妥的
百分之85油门即可起飞 18650动力不会持续太久,先缓慢启动电机,然后直接干 ...

嗯,谢谢提醒,试试看

网友:
随便飞,动力完全够,小胖只需要0.3:1的动力就能维持平飞,你只需在起飞时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怎么搞那么多电池,完全没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