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540,342,330sc,这些数字型号啥意思?

楼主(2017-12-07):
          作为入魔5年的模友,问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羞愧,不好意思。
           买F3P 时看到型号很多,540,330,342,之类的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现在有一架翼斧V6给儿子飞 ,想请高手推荐一款更好的型号给自己飞。

网友A:
就像,宝马 5系3系一样。都是宝马。只是一些型号

网友:
342和330手感差别比较大,比如说342比较灵活,但是不够稳有点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宝马 5系3系一样。都是宝马。只是一些型号

这都知道,飞行手感区别在哪里?

网友:
330,比较成熟,手感比较好。540一般般不差。不同厂家,不同品质

网友:
F3P手感,差别不大。

网友:
我是玩,室外3D。室里也玩过一段时间

网友B:
对应着不同的机型吧,板机的话个人感觉,330最好飞,入门最好的机型,342低速性能不错,飞着最舒服的还是刀锋540,纯属个人手感

网友:
可以试试雅克55,

网友:
如果不要求精准其实什么机型都一样,所谓性能好、手感好不同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感受。对于新手(如果是)练得是条件反射,因为板机相对于像真机容错率高,耐摔好修复。假如你的技术牛逼比赛级的飞手那么就要考虑什么机型适合自己的飞行风格了

网友:
对F3P板机来说主要就是投影外形,对像真机来说就是不同机型不同外观不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着不同的机型吧,板机的话个人感觉,330最好飞,入门最好的机型,342低速性能不错,飞着最舒服的还是刀 ...

谢谢,如果要搞一架4d,哪种款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要搞一架4d,哪种款式好?

4D没有飞过,不好评论,不好意思啊

楼主:
期待别的回答

网友:
342:机身偏短,贼。。。飞过亚博特的kt板324,吊机不太稳
330:比较标准,机翼是梯形带点后掠的感觉适合快滚,稳定稍差。经典的kt板机,飞过9mm epp的,滚转贼,快滚感觉阻尼很小
540:机身好像硬朗一些,机翼前缘平直,感觉比330稳一些。飞过天翼8mm的。
总之,sbach342印象最差,edge540印象最好,extra330其次。。。当然各家的飞机可比性不大。

网友:
推荐小飞象,或者Click,稳。。。买白板机就好

网友:
练习f3p建议买个pp板子的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