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使用图传是5.8G好还是1.2G好

楼主(2017-12-07):
如题,准备在爬车上装一个FPV,但地面不同于天空,干扰阻挡比较多,应该选5.8G还是1.2G的?另外1.2G和2.4G的控会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
地面就玩1.2吧
空中5.8

网友A:
1.2G图传,遥控用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图传,遥控用433

定了1.5G的图传,担心和控干扰.就是不知道地面传输距离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了1.5G的图传,担心和控干扰.就是不知道地面传输距离怎么样了

哪儿有1.5G的图传,1.2G的标错了吧……

网友:
理论上1.2的复杂环境要远一点

网友:
你就先试试5.8g的,因为相对于1.2g实在便宜很多,奇葩频率有阻碍距离提升也不会很多,单从频率说有优势,但天线尺寸有劣势,另外最值得注意1.2g的天线配套方案很少,很难找到驻波比低的天线,这也是我从2.4g坑跳5.8g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