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3充电器的来看看

楼主(2017-12-07):
如果电池充电口正负极接反了,用B3充电,会有什么后果?会损坏电池或烧充电器吗?

B3

B3

网友:
电池几十安的电流应该没事,充电器肯定完蛋。

网友:
首先A3的电池借口也倒刺,正常反接不了的

网友(2018-01-23):
倒刺也没用,平衡口接口针长了很容易就接触到,电池接反会烧掉5056充电ic,不过买上3颗5056换上就好,一颗5056才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