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有谁有我这么倒霉??700原地空扫伞齿

楼主(2017-12-07):
   事情是差不多俩星期前了,当时比较忙也懒,伞齿扫了之后一直没高兴修,当时也想发贴问一下有谁遇到过,可没想到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事情是这样的:飞机为亚拓700L,但已经吃灰好几个月没飞过,然后发现有一块电池电量较高,就想着出去转转放个电吧。起飞前也大概检查了一下,但不是特别细致,就粗略得看了一圈摸了摸虚位啥的,也没发现啥问题,就通电了。切了定速2,一切正常,可当转速差不多提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然后就切了熄火停了一下也没发现明显异常,然后继续打开定速,可这才注意到    NND尾桨不转了!!!赶快切熄火断电检查,然后发现前伞齿居然扫了,可让我奇怪的是我是在平地上“飞”的,尾桨也不可能打到过地面(我以前飞500L尾撑有点低所以打到过几次地,因此扫过一次前伞齿),所以也就一脸懵逼得回来了,啥也没干飞机还没飞,小一百块钱却飞了。然后前几天新买的伞齿到了,然后把飞机拆开换伞齿才发现了扫齿罪魁祸首

拆机中

居然全给扫平了。。。。。

有没有看到伞齿旁边那厚厚的一层灰,看样子应该是转起来之后地上一个小石子之类的东西正巧被吹到了前伞齿里,然后卡住了,伞齿磨平了小石子也粉身碎骨。。。。

网友A:
楼主这哪里不对的感觉简直神了啊!!700万一尾桨空中不听话了。。。

网友B:
不是塑料磨下来的粉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哪里不对的感觉简直神了啊!!700万一尾桨空中不听话了。。。

哈哈,对啊,我也是佩服自己了,当时就是莫名奇妙的心里虚了一下就停下来看了一下,结果还真是有问题,想想也是后怕,要是当时执意上天了,那就不是换个伞齿这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塑料磨下来的粉末吗?

看样子不像啊,在手指上搓一下有很强的颗粒粉末感,塑料磨出来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
肯定不是进了沙灰或石子一类的东西,就是长期磨损出现的白色粉末,齿轮间隙不合适导致的,扫齿其实是必然的,不过运气真的很好,要在空中扫的话,结局就真不好说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小石子说,有待商榷。

网友D:
这都不算炸,楼主又捡了一架飞机,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不算炸,楼主又捡了一架飞机,不错不错

哈哈,是捡了一架机,说不定还顺便捡了一条小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小石子说,有待商榷。

额,我这也只是猜测,但没进东西应该不至于空炸吧

网友E:
一看就是塑料齿轮的粉末,扫齿轮很多因素的,你拿个小石头放齿轮那里试试,高速转一圈石头都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塑料齿轮的粉末,扫齿轮很多因素的,你拿个小石头放齿轮那里试试,高速转一圈石头都飞走了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前辈指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妄下结论了我以前只有尾桨打地把前伞齿扫缺了一块,把伞齿扫平还是第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前辈指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妄下结论了我以前只有尾桨打地把前伞齿扫缺 ...

如果尾桨螺距太大转动阻力大,加上电机转速太高,齿轮很受力,肯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尾桨螺距太大转动阻力大,加上电机转速太高,齿轮很受力,肯定扫齿

卧槽,可能还真是,我当时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起飞,所以负螺距打得比较大。。。。卧槽,还好过来发了个贴,不然我以后肯定还要扫齿,因为我有个习惯离地前喜欢带着负螺距,看来这个坏习惯要改掉了

网友:
上太紧了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卧槽,可能还真是,我当时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起飞,所以负螺距打得比较大。。。。卧槽,还好过来发 ...

是尾桨的螺距哦

楼主:
应该不会是上太紧了,因为这架机之前已经飞过不少起落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尾桨的螺距哦

额,我看成了大桨的螺距那应该不会啊,我飞机又没飞起来也没动过尾桨的螺距。另外我想顺便请教一下,我习惯在飞机起飞前先带点负螺距(潜意识里总觉得这样保险一点),这算是一个坏习惯吗?大桨带负螺距除了声音比较大有点吓人脚架受的压力也大一点,其他对飞机内部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的飞行直觉也太准了,厉害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