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14SG

楼主(2017-12-07):
    用了这么久的14sg,可有个问题却一直不清楚,那就是14sg的充电问题。到底充电多久才算充满啊?看电池外皮上写的说明的大概意思应该是冲15个小时,可我昨天遥控器电压显示5.8V然后低压报警了,我就拿出来充电了,冲了两个小时不到手痒痒想练练模拟器就先拿来用了,可遥控开机后居然已经显示7.0V了,我怕是虚电,还特地用了一会还开机放了一会,电压只低了0.1V,看来应该也不是虚电。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要充多久才对呢?我之前是插了一夜,可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也没啥变化,还是只是左边的红灯常亮。
   还有想问一下有经验前辈,14sg的原装电池充满电大概能飞多久呢?我以前每次都怕出去遥控没电,所以每次出去之前不管控有多少电都会把控电尽可能充满,但这样感觉挺麻烦的而且对电池应该也不好。

网友A:
  我也搞不懂,  充电我就没见这灯变过,     不过我玩之前, 都是前一天晚上冲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玩,

网友B:
怎么说呢…标准充电时间写的是12小时…没记错这电池好像是镍氢,换锂铁吧

网友C:
充一宿,或者换个锂电你就放心了

网友D:
从来不去看灯的,飞行前充一个晚上就行了。现在换成铁锂电池了,调试的时候一直开着,也没怎么掉电,现在真耐用。

网友E:
充两天两夜那灯就变绿了,这原装的是镍氢电池,充电不放心就买个锂电池吧,我的原装电池一直在那吃灰,一直用的锂电池,充电也快,只是你如果用锂电池的话记得把控的报警电压改一下,不然会让锂电池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  充电我就没见这灯变过,     不过我玩之前, 都是前一天晚上冲一晚上,  然后第二 ...

对对对!我也和你一样,每次都是玩之前充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标准充电时间写的是12小时…没记错这电池好像是镍氢,换锂铁吧

对,是镍氢电池,我这边也不少人换了锂铁,换锂铁到底有啥优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一宿,或者换个锂电你就放心了

锂铁和原装镍氢对比有啥有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来不去看灯的,飞行前充一个晚上就行了。现在换成铁锂电池了,调试的时候一直开着,也没怎么掉电,现在真 ...

行,我也考虑换个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两天两夜那灯就变绿了,这原装的是镍氢电池,充电不放心就买个锂电池吧,我的原装电池一直在那吃灰,一直 ...

好的,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充两天两夜那灯就变绿了,这原装的是镍氢电池,充电不放心就买个锂电池吧,我的原装电池一直在那吃灰,一直 ...

铁锂电池也可以用原装的充电器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镍氢电池,我这边也不少人换了锂铁,换锂铁到底有啥优点啊?

充电迅速呀…镍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时间难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锂电池也可以用原装的充电器充吗?

不能用,要用平衡充

网友G:
14SG镍氢电池,充电时间不超过15小时,充电器没有自动断电功能,灯也不会变,需要手动拔下,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H:
镍氢确实不好保养和使用,建议直接换锂铁,买格式的就是了,比镍氢轻很多,而且容量又大!!

网友I:
实测原装镍氢可以连续用14个小时,原装镍氢用的电芯品质很好,铁锂用在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原装充电器电流小,充满没有提示,镍氢电池充满了会发热,有朋友忘记拔充电器把控的电池舱都热变形了,我都是把电池取出来用308充,2A电流不到一个小时就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实测原装镍氢可以连续用14个小时,原装镍氢用的电芯品质很好,铁锂用在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原装充电器 ...

用308选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SG镍氢电池,充电时间不超过15小时,充电器没有自动断电功能,灯也不会变,需要手动拔下,说明书上是这样 ...

我擦,原来是不超过15小时。。我还以为是至少要冲15小时呢,还不带自动断电。。。怪不得那么多人换锂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镍氢确实不好保养和使用,建议直接换锂铁,买格式的就是了,比镍氢轻很多,而且容量又大!!

好的,谢谢指点,我tb上看看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308选什么模式

那必须是镍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测原装镍氢可以连续用14个小时,原装镍氢用的电芯品质很好,铁锂用在这里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原装充电器 ...

我去,充满了还发热的啊,以后不敢夜里充了都。。。我以前也是,嫌原装充电器太慢,直接用平衡充用镍氢模式2A电流直接打的,但也只是偶尔这么做,因为我也不知道用比原装充电器大那么多的电流充会不会有危险也不知道对电池有没有危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去,充满了还发热的啊,以后不敢夜里充了都。。。我以前也是,嫌原装充电器太慢,直接用平衡充用镍氢模 ...

2A放心充,用的电芯很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2A放心充,用的电芯很好,没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那我就先不换锂铁了。顺便问一下,你原装电池的报警电压设置的多少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我就先不换锂铁了。顺便问一下,你原装电池的报警电压设置的多少呀?

报警电压能调吗?我没留意,电池类型设置的镍氢。我习惯每次充电后把计时器归零,然后就能知道电池大概还能用多久。

网友:
也用14SG 原厂电池不是很方便呀, 是否能用2S 锂离子电池?

网友J:
原装镍氢挺好用的,每次外场一整天没问题,充电的话看电压,一般都是飞完回来就充,睡觉前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报警电压能调吗?我没留意,电池类型设置的镍氢。我习惯每次充电后把计时器归零,然后就能知道电池大概还 ...

可以调的,可以在5V-7.4V之间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装镍氢挺好用的,每次外场一整天没问题,充电的话看电压,一般都是飞完回来就充,睡觉前拔下来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锂电池也可以用原装的充电器充吗?

硬是要用原装充电器,那自己做个转接头吧,但是后果就不好说了……毕竟没有平衡。为什么一定要用原装的呢,充电电流就那么点,慢的要死,用平衡充省事省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铁和原装镍氢对比有啥有点呀?

锂电充电很快的 一小时足矣
铁锂可以满电保存,不担心存放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充两天两夜那灯就变绿了,这原装的是镍氢电池,充电不放心就买个锂电池吧,我的原装电池一直在那吃灰,一直 ...

你还变过灯呀,我压根重来没见他变过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必须是镍氢模式

都是字母不知是哪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还变过灯呀,我压根重来没见他变过灯

那就是一个红色的单色发光二极管,变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是一个红色的单色发光二极管,变不了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还变过灯呀,我压根重来没见他变过灯

变过,那是公司的控,当时就一直插在办公室充,我记得两天两夜后就变了。